继电器

楼主(2011-02-18):
请大家推荐一种继电器:目的是在继电器的线圈失电后,常开节点和常闭接点保持刚上电时的状态。要具体型号。

网友A:
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B:
摘自百度百科。
磁保持继电器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继电器,也是一种自动开关。和其他电磁继电器一样,对电路起着自动接通和切断作用。所不同的是,磁保持继电器的常闭或常开状态完全是依赖永久磁钢的作用,其开关状态的转换是靠一定宽度的脉冲电信号触发而完成的。

网友C:
但驱动电路有别于普通继电器电路。

楼主:
谢谢,有具体型号不。推荐下,线圈AC220V.

网友D:
找个带锁定的继电器就可以了,什么磁保,用不着

网友A:
那么楼上说说是怎么个锁定法。

网友E:
磁保持就是一种最好的锁定办法。
随别找一个,附件是温州的,宏发、松乐都应该有。

网友F:
松下ST2-L2-DC24V

网友G:
TQ2-L-5V锁存继电器。注意:继电器线圈极性。与非锁存的相反!

网友H(2011-03-29):
光电继电器的工作原理和特性。继电器(继电器批发)是一种电子控制器件,它具有控制系统(又称输入回路)和被控制系统(又称输出回路),通常应用于自动控制电路中,它实际上是用较小的电流去控制较大电流的一种“自动开关”。故在电路中起着自动调节、安全保护、转换电路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