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XILINX开发板

楼主(2011-02-18):
XILINX开发板有没有扩展IO能达到160个的啊,在XILINX官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不知道国内哪家公司有生产V4或者V5系列的开发板的,请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有什么具体需求吗,比如接口什么的,V5、V6、S6的板子还是比较多的,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cumentation/index.htm#
boards&kits下有很多开发板,另外安富利也有很多开发板,是和Xilinx开发板互补的。
http://avnetexpress.avnet.com

楼主:
最好是V5的开发板,我之前也在您列的网站上找过,可是找的最多的扩展IO只有136个,不知道是不是我看漏了,您能不能给我列举一款能超过160个扩展IO的开发板啊,只要能从板子上引出FPGA的160个IO接出去的就行。万分感谢!

网友B:
贴出来,让大家一起分享更好。

网友C:
好多开发板连接SDRAM SRAM等,用掉了地址数据口,留给用户的就少了点。我手上有个红色飓风XC3S1400A板子留出120个IO

楼主:
我之前也在网上看到一款红色飓风的V5的,http://www.fpgadev.com/shop_view.asp?id=81
说是用户自定义224个I/O,不知道你用红色飓风的板子怎么样,多少钱啊?

楼主:
我新找到一款XILINX的V6的,ml605,上面的FMC HPC就够,这种接口应该是要插扩展卡吧,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网友D:
我新找到一款XILINX的V6的,ml605,上面的FMC HPC就够,这种接口应该是要插扩展卡吧,不知道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引用 楼主:

这些是高速口,你准备用作普通IO么?

只当作普通IO来用的话,你就用个相对应的接口连出来,然后弄个点阵板自几飞下线,效果好一点的话,刷几块板.

我建议你如果实际速率不高的话,完全可以复用哦,弄一个多路选择器,外部你可以连接160个甚至更多的端口,内部其实就用了几个IO口,多省

楼主:
这些是高速口,你准备用作普通IO么?

只当作普通IO来用的话,你就用个相对应的接口连出来,然后弄个点阵板自几飞下线,效果好一点的话,刷几块板.

我建议你如果实际速率不高的话,完全可以复用哦,弄一个多路选择器,外部 ...
引用 网友D:

我们要用作普通IO,老师的意思就想直接买块开发板都解决了,就像您说的用接口接出来,不知道您知不知道V6这板子上的FMC HPC应该怎么接出来?

网友D:
汗一个......只是需要160个普通IO的话,你看的这款ml605实在有点大材小用了.
实际上低端的xilinx芯片的IO个数也是够的,只是官方开发板上提供的不多.
你完全可以考虑不是官方的开发板,第三方的 例如DIGILENT, 甚至网上也有很多自制的,淘宝上就有不少,用的是xilinx芯片
我说的把FMC和HPC接出来,就是用相匹配的端口插到板子上,然后你想怎么飞就怎么飞线.

网友(2012-10-28):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FPGA Mezzanine Card的IO接出来,自己做不好做,官方给的FMC转接SATA一个转接板要595刀,太贵了~~

网友E:
那也没办法。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FPGA Mezzanine Card的IO接出来,自己做不好做,官方给的FMC转接SATA一个转接板要595刀,太贵了~~
引用 网友G:
是贵

网友F:
那也没办法。
引用 网友E:
是没办法

网友H:
是没办法;P

网友I:
是没办法
引用 网友F:
搞,太搞了。

网友J:
贵没人能控制啊。

网友K:
本来就是这个价格,我们也管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