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用连续设计变压器还是非连续设计好?

楼主(2011-02-18):
由于我是自己绕变压器,所以觉得非连续好,因为可以少绕不少线。特别是线一多一密,我的眼睛就花了,数不清自己绕了多少圈。所以每次我设计的变压器,并没有被铜线填充的很满。但是每层我都尽量绕满。

可是领导说,为了初级和次级耦合好,你要尽量填满变压器,所以原来初级本来是一层的,我就要加匝数,变成两层,是吗?

网友A:
你的选DCM说法,到是头一次听说呀。:lol

CCM还是DCM,是根据功率,输入输出电压,成本,性能,体积综合考虑。这也是反激设计的精华所在。
从设计难度上说,CCM要难于DCM。比如右半平面零点问题,CCM反激同步整流的自驱问题。都是比DCM难的。

另外,你们领导说的不对,或者你理解错了。
多绕线只会减少铜损,不会降低寄生参数。如果能满足铜损的问题,线和匝数尽量少,这样寄生参数会小。层数增加,寄生电容增大不少的。

网友B:
“所以原来初级本来是一层的,我就要加匝数,变成两层,是吗?”
很糟糕的主意。
原来一层,变成两层,初次级耦合反而更差。
要耦合好(漏感小),应该初级分成两层,先绕一半初级,再绕次级,最后绕剩下的一半初级,即所谓“三明治”或“三夹板”绕法。

网友C:
反激电源的变压器,我都选择连续模式设计的。。当然要根据其工作条件来设计

网友D:
要根据你使用的条件,一般宽电压,而且负载变动大的话,会在CCM和DCM中调换.

网友E:
绕满不是要你充满整个窗口,而是要求每一层的绕线尽可能的绕满一个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