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 栅极易击穿, 如图, 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2011-02-18):
如图, 从一本书上截的图, 第一个分号前这句怎么理解, 为什么Rgs很高就容易击穿? 谢谢!

网友A:
哪个师傅的传授?

网友B:
书中所说不妥,J-FET是结型场管,那个是反向使用的PN结。J-FET一般对静电不敏感,要特别注意的是MOSFET。MOSFET的棚极和源漏极间是绝缘的且薄而脆弱,就是所谓的Rgs很大,故容易受静电打击。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高输入阻抗只需少量电荷就能达到很高的电压,这就是机制。结型场效应管的输入阻抗还不够高,要防静电的是MOS管。

网友D:
正确使用没什么不好用的。

网友E:
楼上几位辛苦了,这么晚还在关注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