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画的第一张Pcb,请大家看看,提些建议

楼主:
用51单片机控制,ad7705转换,液晶显示,ad7705用一个7805做电源,微型打印机用lm2576做电源,其他部分用7805做电源,ad7705的地用0欧电阻与另外的地连接。
我有些迷惑的是三个电源的地,模拟地,数字地,应该怎么区分怎么布线和铺铜?

铺铜后,下面部分的铜层是ad7705模块。与上面铜层用R18=0欧相连。

网友A(2011-02-19):
Q1旁边的那个电容干什么的?
感觉位置摆的有点当不当,正不正啊。

网友B:
果然是处女板

楼主:
Q1旁边是蜂鸣器

网友A:
原来如此

网友C:
板子好空.

网友D:
还应该重画画,空间利用率低,线交叉太多。多练练就好了,不要着急。这毕竟是经验积累的。

网友E:
布线锐角有点多,顶层和底层的布线尽量不要走平行线,有的线布的有点绕了,建议楼主画好板子之后,根据NET检查下布线

网友F:
首先元器件的布局不是很好,布局可以更紧凑,平行走线也可以更紧凑,敷铜间距设置有问题,间距最好大于0.35mm,不过第一次也算可以了,楼主加油!

网友G:
布局化点功夫,板子就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