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项目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小弟最近想做一个笔记本电脑防盗装置参加一个比赛,主要思路是这样的,装一个震动开关检测震动报警,整个模块有遥控开关。这个模块我希望能设计成可以内置在电脑里面,然后开机的时候通过USB向模块自带的电池自动充电,保证关机后模块仍然有效。关于这个充电的部分要怎么实现一直没有思路。。。请各位大虾指教下。。

网友A(2011-02-19):
“这个模块我希望能设计成可以内置在电脑里面”
这个很困难,没有那么大空间。

网友B:
给你个建议改为内置在笔记本电池里,电源问题解决了,商机来了。
再申请个专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放在底部应该也可以。。主要是一个防盗作用,就是不知道这个充电电池的问题要怎么解决。。。3楼的建议,说放在电池里?不懂。。。

网友C:
装个开关在笔记本电脑下面,只要笔记本电脑压着,就不报警,如果笔记本电脑拿起来,触发了这个开关,引发报警。

网友A:
5楼方案最简单,成本低,实用。
但若“参加一个比赛”,肯定不行。

网友D:
利用所有动态可用电流给储能元件供电,以前看到的。
电流检测放大器MAX4173,参考电压MAX6129和精密运放MAX4238

楼主:
电池这一块,我现在想用usb的5v电压给一个锂电池充电,然后用一个运放,对电池电压和一个参考电压进行比较,一旦发现电池充满到指定电压就断开充电回路,请问这样做行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