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可以通过SPI实现一主多从的多机连接方式么?

楼主(2011-02-19):
我想做一个一主多从(1对8甚至1对16)的系统,
想选用SPI作为板级通讯总线,不知这样做能不能实现?
如果能,那么在设计时要注意什么?
我现在想到的是加254增加驱动,还有就是适当的降低SPI速度以降低误码率,
不知我的这些想法对不对?

网友A:
可以。只是要注意控制好片选。

楼主:
谢谢香主指点~~~~

网友B(2016-11-24):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要注意控制好片选。

从机有没有办法请求与主机的通信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机有没有办法请求与主机的通信呢?

那要多一个脚接受中断信号

网友C:
如果你的从机可以在未选中的时候让MISO给HIZ,差不多就可以。245,254啥的,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从机可以在未选中的时候让MISO给HIZ,差不多就可以。245,254啥的,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

增加一个int肯定可以,那么开销增大了。
从机在未轮询时,MISO输出HIZ,问题这个MISO是多个从机共享的,主机能检测到么?
谢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增加一个int肯定可以,那么开销增大了。
从机在未轮询时,MISO输出HIZ,问题这个MISO是多个从机共享的, ...

HIZ。。。。高阻,不需要检测它。这个状态是让别人说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IZ。。。。高阻,不需要检测它。这个状态是让别人说话的。

谢谢。了解了,看看只能外加INT了

网友D:
参考一下:
不是要有个CS的吗?
都用I/O,OD输出,双向,
主机发送时拉低,主机不发送时电阻上拉,
从机请求发数据时,将CS拉低,告诉主机,我有数据要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