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开关电源,AC220V入,DC5V出,0.4A

楼主(2011-02-19):
请问哪家芯片的方案相对便宜些,做仪表用。我看过PI的资料和软件,感觉还行,就是不知道成品价格会怎样。

网友A:
直流输出仅2W,开关电源未必比工频变压器方案成本低。

网友B:
2W的工频变压器,三围不知多少。

网友C:
这种设计直接用RCC就行了.

网友B:
参观一下手机的充电器看看。

楼主:
RCC方案核芯芯片主要有哪个厂家的哪个系列的?
工频变压器是可以做,但就是有些重,并且电源输入范围有些窄。

网友A:
6楼:
RCC方案不用芯片,用分立三极管。
若要用芯片,到PI上选择,价格比RCC方案要贵一些。

楼主:
谢楼上!我找找RCC的相资料。不知这个方案做出的电源稳定性怎样?

网友A:
8楼:
RCC是分立元件,电路简单,但对设计者要求比较高,尤其是变压器设计。
所以,对初学来说,用现成的芯片容易成功。

网友B:
有没有现成的方案参考一下。

网友D:
确实如此,超小功率电源使用开关电源并不一定有优势,如果一定要用开关电源,那么ST的方案也比PI的方案来的更实惠。,

网友E:
楼主,帮传下你的PI的资料和ST资料,谢谢,我也想学习下。邮箱:song_3816@163.com

网友D(2011-03-21):
才2w,可以考虑用VIPER12A试试,VIPER也有专用的免费设计软件,去官网下载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