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代码的问题

楼主(2011-02-19):
(无正文)

网友A:
这跟编译器的设计有关系。报错的原因很可能是定位绝对地址的变量不能有初值。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用的是keil UV4
编译器干嘛不支持这样的变量定义方式啊

网友B:
学习了,我没这样用过。

网友C:
LZ所述问题,我上周刚碰到,确实如此。

网友D:
嗯 二楼说的对原因很可能是定位绝对地址的变量不能有初值。

网友C:
以下这段话,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The following restrictions apply to absolute variable location using the _at_ keyword:
1.Absolute variables cannot be initialized.
2.Functions may not be located at an absolute address.
3.Bit variables may not be located at an absolute address.

楼主:
楼上说得对啊,就是不明白不能这个做的原因是不是跟编译原理有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