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电压直接加在8050的be极(不串电阻),管子会坏吗?

楼主(2011-02-19):
(无正文)

网友A:
会坏的,这个Vbe的压降就零点几伏,这个伏安特性,电流是指数增长,管子很快烧坏。

楼主:
烧毁的现象是怎样呢? CE极击穿?

网友B:
如果3V电压的内阻足够小,晶体管当然会烧毁,内部短路或开路都可能。

网友A:
不知会不会烧裂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