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圈教你玩USB] 圈圈等大牛们,windows 区分设备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1-02-19):
我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两种不同的设备的VID/PID不同,与之对应的驱动中,VID、PID分别对应正确。然后就是配置描述符,interface描述符等都不同。只是是设备的string描述符相同。
为什么,再插入第二个设备的时候,windows上不提示安装驱动呢????
linux 上两种设备都可以。

网友A:
只要VID、PID不一样,肯定会提示安装驱动的。估计以前你已经安装过驱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