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选变压器

楼主(2011-02-19):
如果设计一个50W的电源,在设计之初,考虑这个变压器,是选ER型还是选EE型的,
这两种类型的变压器,各有什么优势,怎么考虑选哪种类型呢?

楼主:
开关频率在50K左右
输出电压12V
输出电流4A

网友A:
这不能说是“两种类型的变压器”,仅仅是铁心尺寸不同而已。

楼主:
哦,,这两种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铁心尺寸不同呀。

网友B:
ER比EE的功率级别理论上要大,可是窗口系数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