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音电路分析

楼主(2011-02-19):
这个电路是的静音电路:
电路功能:
1、保证静音正常,在上电和掉电时,不会出现啵声。
2、能有效的抗电源浪涌导致的误操作。

网友A:
哪位分析一下啊

网友B:
静音电路有这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路是电视功放中的滤波电路。上电时可以保证快速静音,掉电可以保证静音部分最后掉电。还可以调整静音控制电平高低,可以避免由于电源的波动有可能导致误操作。

如果可以的话,你设计个简单的电路具备以上功能?

网友C:
LZ分析下。

楼主:
我分析是这样,不知道对不对啊

该电路主要用来控制功放的mute功能,其中:
1. R713/R714/R702为上电时保证迅速将功放静音;所以应选择上电最快的一路电源;
2. R716/R752/R708为掉电时保证系统关闭过程中一直将功放静音;所以应选择掉电最慢的一路电源;
3. D703:在整机处于大功率播放等状态时,电源波动较大,为了防止静音电路误以为掉电而动作,可以加上此稳压管,与前端串联的电阻构成稳压电路。
     此时,    该电阻的取值应使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为5mA左右为宜,即图中的R713/R714。
4.  D702、R707、D700、R705、R706的选用:该电路的设置原因与上面类似,但可以更细致地调试静音电路的灵敏度,以满足各种不同复杂情况时对静音的要求。
      A、R707、R705、D700,动作灵敏度为0.7V;
      B、R707、R706,或D702、D700、R705,动作灵敏度约1.5V;
      C、D702、R706动作灵敏度约2V。
5. 如果有其他静音条件,可在R724左端增加静音输入;

网友A:
1. R713/R714/R702为上电时保证迅速将功放静音;所以应选择上电最快的一路电源;
究竟是怎么保证上电是迅速将功放静音的?怎么知道哪一组电源上电最快?
2.  类同

网友D:
你這個靜音電路的確複雜,電腦主板上的沒有這麼複雜

网友E:
R716,C701,D705构成的回路最先施加MUTE功能。因为上电时,C705两端电压不能突跳,所以,在最开始的一瞬间,R718上被施加12V电压,然后D705正偏(D705同时可以防止浪涌),施加MUTE功能。接下来,R718上的电压缓慢下降至0,下降时间为 R718 * C701

其次是R713,R703,C700,Q701支路,由于C700与R713构成RC电容充电电路,需要一点点时间才能将C700上的电压充到使Q701导通的水平,这个时间为R713 * C700,比起R718上电压下降的时间来讲,是很短的时间

接下来才是MCU复位之后,执行程序里的MUTE动作。

网友A:
MCU_MUTB  是接的什么信号?

楼主:
11# gaohq MCU_MUTE接的是控制静音IO.

网友F(2013-08-24):
LZ的解释搞错了吧,应该下面的那一路是接开机最快的哪路电源,而上面的那一路才是接关机最慢的哪路电源啊!搞反了吧!个人感觉10楼的解释才是正解

网友G(2015-08-03):
引用 网友E:
R716,C701,D705构成的回路最先施加MUTE功能。因为上电时,C705两端电压不能突跳,所以,在最开始的一瞬间, ...

上电时,R716,C701,D705构成上电静音。
下电静音电路分析不对吧,下电时应当是电容C700的电压下降始终比电源电压来的缓慢,使得Q701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