氙气闪光灯用可控硅的型号

楼主(2011-02-19):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设计一个闪光放电电路,放电电容400UF/320V,请问用什么型号的可控硅可以稳定的放电而不损坏可控硅。电路是典型的照相机氙气闪光灯电路。有知道的请指教。谢谢。对了,不要跟我讲用IGBT代替可控硅

楼主:
附图中的Q3(CY25BAH-8F)用可控硅代替,什么型号的合适,请指教

网友A:
这个闪光灯能量很大呀。
氙气闪光灯不是用控制器件来控制其导通的,而是利用灯上的触发电极,在触发电极上施加一个(持续时间很短)的高压脉冲使氙气引燃,其后的放电由于气体导电的负阻特性而自持。

网友A:
你的图中,引燃是由Q3产生,但放电电流也通过Q3,可能是错误的设计。

楼主:
谢谢maychang老师的回复。高压脉冲的产生是由于可控硅或IGB的瞬间导通产生的,同时可控硅或IGB又起到放电回路的作用,对吗?

网友A:
5楼:
你的图中是这样的。
但放电电流不应该通过Q3。

楼主:
此放电电路工作正常已通过电路实验,我想用可控硅代替IGBT。不知什么型号的合适。请高手指教。

网友B:
氙气闪光灯都是由电容直接放电的,仅是启动高压由可控硅产生。

楼主:
请问此电路图的放电回路是怎样的?难道通过C7,T2的1,2脚

网友B:
灯的C脚必须直接接地!

网友C:
MCR100系列,我做过这个电路。可控硅的主要功能时与触发线圈T2组成震荡回路,因此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值取决于该震荡回路所产生的电动势,譬如一般氙灯的触发极要打到1000V才能触发氙灯闪光,那么根据触发线圈的耦合比例就可以计算出可控硅的耐受电压了。我当初用的是MCR100-8。曾经试过MCR100-6,但老是被烧坏。

楼主:
12楼,你好,可以把你的电路图发给我参考下吗?谢谢

网友D:
放电电流通过Q3是正确的

用可控硅代替Q3会有输出指数无法控制的问题

楼主:
我不需要控制输出指数。只要放电就行

网友D:
只控制触发线圈的话,主要得考虑耐压了

再根据触发变压器的参数决定触发时的原边电流,注意留出余量

网友E(2016-05-11):
您好,我们是做IPL氙气闪光灯的厂商,如果有需求,请您与我联系,赵先生 177-1357-6081 成都西大光电

网友E:
您好,我们是做IPL氙气闪光灯的厂商,如果有需求,请您与我联系,赵先生 177-1357-6081 langs.zhao@seda-opto.com 成都西大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