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无线模块上电或复位时,IO输出是高电平吗?

楼主(2011-02-19):
如simcom、VIa的

网友A:
通常是,比如串口等,但也要看IO的类型,一切以手册所载为准。

楼主:
是arm9内核的

网友A:
模块的IO未必都是处理器的IO,中间也许有其它电路,所以要看模块手册。

网友B:
像购买这样的模块都会有使用手册给你,你可以查看说明和功能,无信号或有信号时的接口状态。等等

网友C:
无线模块这东西没有一般的,不是通用品,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