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口部分叉分线的疑问

楼主(2011-02-19):
其中叉分线对所接电阻电容到地所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什么情况下需要接这样的部分?什么情况下可以不接?

网友A:
降低信号反射和辐射干扰。

楼主:
是如何降低的啊?不太明白,请详说一下,谢谢版主

网友A:
RC环节的引入会降低信号沿的陡峭度,相当于附加了一个低通环节,高次谐波成份降低,自然辐射能量下降,至于防止反射,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去看看信号完整性理论。

网友B(2011-06-07):
电容的作用是去除共模噪声,电阻是100欧差分端接

网友C:
好像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