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SP430F2416T烧不进程序

楼主(2011-02-19):
MSP430F2416单片机
LSD-FET430 UIF仿真器
options选项设置如下:
device msp430F2416
linker format output:msp430-txt
debugger 默认simulator
FET Debugger:Texas Instrument USB-I
                      automatic
release模式,基本上都是默认设置,可就是少不进程序去,麻烦大家给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先确认你的仿真器是否支持程序烧录,如果确认支持,检查待写入芯片的本振是否起振,电源是否合乎要求,烧写接口是否符合器件规范,烧写程序是否正确操作等等。

网友B:
选debug模式:)

网友A:
烧写操作务必仔细看相关软件的说明文档。

楼主:
debug模式下烧写程序:
弹出消息框emulator
fatal error:failed to initialize device.
session aborted!

楼主:
不好意思呀,第一次玩MSP430,让mmax上火了,呵呵,谢谢呀

楼主:
仿真器我同事用过的,只是单片机芯片不同而已,好像晶振测不到呀,是不是接上探头,信号就消失了呀?
利尔达的仿真器,Jtag口的8脚是TEST/VPP,可是MSP430F2416单片机上没这个引脚呀,我同事做的板子上也没用这个引脚都能用。

楼主:
我用的编译器是ew430-ev-web-4201.exe
看网上有用IAR WE430的使用说明,好像和上面的界面不一样,跟这个有关系么?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说话冲,别介意哈。我是恨铁不成钢,我自个着急!

更换工程模式后,CPU、Jtag等都要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需要接这个管脚

网友B:
还有,430的Jtag的那几个信号一般都要加56k上拉电阻的。

建议你还是买本430的书好好看一看,会少走很多弯路的。

楼主:
感谢mmax
感谢大家!LED灯终于开始闪了,兴奋呀!
正如mmax所说的那样,选择debug模式,device中正确选择芯片,linker中选择debug information for C-spy,debugger 选择Fet Debugger,FET debugger中选择Texas instrument USB_I ,正确选择COM口(与驱动上的一致),不同的仿真器这一项的设置应该不同,我的仿真器是LSD_FET430UIF。make按钮编译链接,然后download and debug按钮下载程序,完成后,目标板重新上电,程序开始运行,OK。
还有要注意的是JTAG口的2脚和4脚,使用仿真器为目标板供电时,2脚接VCC,4脚悬空;目标板使用自己的电源时,2脚悬空,4脚接VCC。晶振的峰峰值好像是50mv左右。
我是新手,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们指正呀,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