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VR和PIC的优劣

楼主(2011-02-19):
听说AVR的抗干扰性没PIC的单片机好,不知道还有什么不通的地方

网友A:
这个也是听说而已,这个抗干扰虽然跟这个MCU有关系,但更多是跟你PCB的设计,以别软件的设计有关。

网友B:
抗干扰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在常见的电磁环境下,主要的决定因素在设计者的功力,而不在MCU

网友C:
能看得到的,AVR的上电复位稍次于PIC。另外内部RC振荡,内部电压基准,都没有PIC做得好。

网友D:
AVR连货都没,呵呵,还比什么呢!?

网友E:
AVR的速度应该比PIC16快一点,

没实际用过AVR,

就PIC的使用情况来说,
抗干扰应该说不错,片子也很皮实。

由于中低端产品一般不需要太高的速度,
而且PIC的产品线长,种类多,可选择性好,
需要性能的场合CM3更好,价格也便宜,性价比比AVR好不少。

所以也不会去用AVR了,
PIC + CM3组合挺好。

网友F:
PIC在中低端产品中系列比较全,但唯一的缺陷是内部A/D精度比较单一,只有10位。不只AVR的是否要多些选择?

网友C:
AVR也差不多,单片机也就那样了,不过AVR 10位的你可以看看他的误差是多少。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大部分单片机,包括ARM7都是10 bit ADC.

PIC18部分系列和PIC24H部分系列有12bit ADC

网友G:
看来还是支持PIC的多,:lol:D

网友H:
工业场合用PIC很爽

网友I:
PIC的AD很货真价实,不象某些狗屁片子!

PIC是我最信赖的片子,从感情上讲任何其他片子都不如它!

网友E:
PIC16F17XX 有12bit ADC,

不过是新片子,
恐怕现在还不一定有货。

网友J:
PIC16F17XX 有12bit ADC,

不过是新片子,
恐怕现在还不一定有货。
引用 网友E:

这个太新了,估计原厂也还没有样品。呵呵。像PIC18F4xJ13之类是有12bit A/D且已经量产的产品。

网友K:
最近在学pic,应为实际应用还是pic多!

网友L(2011-09-28):
我是AVR+CM3+STC+MSP430+HT+C#+UG
什么都不精,迷茫中

网友M:
当然PIC稳定可靠了,

网友N:
现在就算换国产的MCU也不会再用AVR了,伤不起呀伤不起...

网友O:
AVR最大的缺点是价格不厚道,象过山车

网友P:
我喜欢PIC的。觉得它更稳定!

网友Q(2011-11-14):
PIC是我最信赖的片子,包括dsPIC30F系列,从感情上讲任何其他片子都不如它,要求再高点就用TI的2000系列了!

网友R:
1.中低端产品相差不大,看你怎样用。
2.个人感觉PIC可选择性好,家族庞大。
3.工业上PIC用的多。

网友S(2012-12-24):
看来要坚定地学PIC了,哪怕要补补英语。

网友T:
仅仅从MCU来说,PIC的抗干扰能力及功耗都比AVR要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