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很简单的问题:单片机的IO口的拉电流和灌电流的测量

楼主(2011-02-19):
问个貌似很简单的问题:单片机的IO口的拉电流和灌电流是通过什么方式测量的?
难道拉电流是IO口接地,然后命令IO口=1吗?
同理,灌电流是IO口接高电平,然后命令IO口=0吗?

网友A:
不完全对,应该是串一个可调电阻到电源或地,设置口线输出0或1,调整可调电阻到口线电平为最大低电平或最小高电平电压,然后自己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种电流过大会损坏IO口呢?

网友B:
必须带电阻,要保证逻辑电平正确为前提,去看看器件手册,都是有前提的。

网友A:
理论上一样,实际上现在口线都有保护,瞬间过流不会有多大问题,当然严重过流、时间太长会对口线造成损害。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哪种电流过大会损坏IO口呢?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IO的类型,普通弱上拉IO在输出高电平时准许对地和对电源短路,但输出低电平时不准许对电源短路,推挽输出型IO则均不准许。

楼主:
今天有人问我:IO口低电平点亮LED+R+VCC组合和高电平直接点亮LED+R组合。我说前者LED的驱动电流可以容易达到,后者达不到或者亮度不够。他的答案是后者容易损坏IO口。所以我就想问问生产厂家的Isink和Isource怎么测量的!:lol

网友B:
楼上引述的说法是错误的。至于如何测量,就是我前面讲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说法哪里错了?

楼主:
楼上引述的说法是错误的。至于如何测量,就是我前面讲的方法。
引用 网友B:

专业问题我一般喜欢刨根问底。你不解释清楚,我不会轻易放过你的。:lol

网友C:
回复 楼主:

高电平+LED+R 绝对不会烧IO...只是可能点不亮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