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DFU 什么机制,有没有人用过

楼主(2011-02-19):
STM32 DFU 什么机制,有没有人用过?知道的人说下,谢谢!

网友A:
DFU本身相当于一个BOOTLOADER把DFU用串口写进FLASH
DFU起来后从USB口下载用户程序
我用这个功能给客户现场升级程序

楼主:
首先是下载个DFU程序到MCU里面,今后可以用DFU下载升级程序是吧。
1.我看了USB例子,有个UDF的程序,里面有个Key,选择是DFU,还是正常运行是吧?
2.没有Key行吗?
3.经过升级的用户程序可以有USB的通信功能吧??
4.ST提供的DFU例子可以用在自己的产品中吧,修改注意些什么?

谢谢!

网友B:
请看这个文档,这就是DFU的机制:Device Firmware Upgrade 1.1 (new version 31-Aug-2004)

楼主:
文档是好,这个是需要慢慢看,如果可以直接,简单的回答我的问题,就更好了。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首先是下载个DFU程序到MCU里面,今后可以用DFU下载升级程序是吧。
-> 正确
-----------------------------------------------------------------------------------------------
1.我看了USB例子,有个UDF的程序,里面有个Key,选择是DFU,还是正常运行是吧?
-> 正确
2.没有Key行吗?
-----------------------------------------------------------------------------------------------
-> 可以,但你要有其它手段来选择DFU或用户程序。
3.经过升级的用户程序可以有USB的通信功能吧??
-----------------------------------------------------------------------------------------------
-> 可以。DFU的USB和用户程序的USB互不干扰
-----------------------------------------------------------------------------------------------
4.ST提供的DFU例子可以用在自己的产品中吧,修改注意些什么?
-> 可以。注意用户代码在Flash中的起始位置、修改中断向量表。
因为系统默认的中断向量表位置被DFU用掉了。
可能还要修改DFU Control Pipe中报告的Flash数量、容量、Page Si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