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检测问题

楼主(2011-02-19):
各位大虾好!小弟刚接了一个项目,是这样子的。有一个设备(220V),其第一档是0.5A,第二档是1A。现在要开发一个电路检测该设备是用第一档还是用第二档。且只能是外加电路。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做一个电流比较或者检测电路,做一个,检测设备的第一档还是第二档,与参考值比较。但电流比较或者检测电路没弄过,望各大虾指点

网友A:
串个电流互感器或电阻即可,跟万用表的方法类似,只是用电流互感器更安全。

网友B:
另外,电压互感器对被测电路的影响远小于电阻。

网友C:
不是第一档也不是第二档
一般地,应该让检测电路的量程大于测量量一定的比例。

网友D:
既然LZ是saimax
三位老大也提了建议

俺也说两句:不差钱的话,用霍尔行不行?
霍尔还能做成夹线钳方式,更方便使用。

网友E:
mmax说的是,以前做过一个电流检测的电路,主要是检测家电负载的使用情况,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这个传感器用起来非常安全,它是根据电流的变化引起磁场的变化,然后将磁场的变化还原为一个电流值,通过内部的精密采样电阻,输出一个电压值,输出的电压可以直接接入MCU的AD端口,负载电流和输出的电压是线性的关系,可以很方便的根据AD值,换算出此时的负载电流值,成本好像是100多一点,型号给忘了,你上网搜一下绵阳维博霍尔传感器吧,我是在那里买的。

在此我声明一下,这不是广告,每次给别人推荐器件,都说有广告的嫌疑,,

网友F:
请大家推荐个电流互感器,测量小电流的电路吧,急用啊

楼主:
mmax说的是,以前做过一个电流检测的电路,主要是检测家电负载的使用情况,用的霍尔电流传感器,这个传感器用起来非常安全,它是根据电流的变化引起磁场的变化,然后将磁场的变化还原为一个电流值,通过内部的精密采 ...
引用 网友E:

嗯,这种好!请问你用的传感器型号是什么?

网友E:
型号我忘了,你上我给你网站搜一下,我以前选的是,0~5V线性输出的一个霍尔电流传感器。。

网友G:
只有两档,就用第一个档位的参考值来区别检测电路的识别状态就好了,用电流互感器是个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