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00疑惑

楼主(2011-02-19):
最近在用CC2500做无线传输,用250K的速率能传输15米左右,然后我想降低速率调整到10K,发射端发射信号出去了(通过GDO0的电平变化能观察到,频谱仪能测试到了),但是接收端始终不能接收

楼主:
发送端跟接收端的寄存器配置都是用SmartRF Studio 7软件按照10K的速率配置的

网友A:
按理说更远啊

楼主:
是的,现在找到原因了,用SmartRF Studio 7配置出来的250K的速率编写的接收程序,改成10K速率的接收程序,由于寄存器配置改变了,接收程序也要更改, TI公司给的范例程序中寄存器0x17 (MCSM1-主通信控制状态机配置)选择的是3FH,即 在数据包被接受后的下一个状态:保持在RX  而用SmartRF Studio 7设置出来的10K速率,这个寄存器的值是0X30即在数据包被接受后的下一个状态:空闲。由于程序是参照TI的范例程序做的,所以接收了一个数据后没让CC2500进入RX模式中,导致不能正常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