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等待数据

楼主(2011-02-19):
用函数 DeviceIoControl (hDeviceR,
     IOCTL_EZUSB_BULK_READ,
         &bulkControlR,
         sizeof(BULK_TRANSFER_CONTROL),
         &buf[0],
         len,
         &nBytes,
         NULL);
读取数据,当读不到数据时,进程就会阻塞,一直等到FIFO中有数据时此函数才能执行完,要不然一直在等待数据,仿佛死机般,而我想让其等待几秒后,就跳出,请问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ferData() API进行数据传输呢?

网友B:
对头,再加个TimeOut()限定时间。

楼主:
没看到过XferData() API啊,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C:
CyAPI.pdf里有关XferData的说明

网友B:
对的,CyAPI.pdf文件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D:
我对这个问题也很困惑。主机一直读设备的数据,当设备没有新数据的时候,设备应该返回什么呢?
1,返回一个USB的标记,诸如NAK一类的,不知道USB哪个标记可以做这事?
2,等待设备超时,返回零长度。这个时间段设备就死那了,效率太低了!
3,固件里弄个通讯缓冲区,不管有没有新数,都返回该缓冲区数据,由上层软件判断哪些是新数据。这样通讯线上有大量垃圾数据。
4,定义一个数据协议,每次返回的数据前边加上数据长度,有新数就是 数据长度+数据,没新数就是 长度=0。这样每次通讯的数据可能不等长,无形中增加了主机解码的难度,固件也不好写。
5,在4的基础上,可能要增加环形缓冲区。。。。

关于通讯协议,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我们没用CyAPI这个库

网友E:
用个线程实现,可能会好些。

网友C:
还可以通过CYAPI数据手册中的一个更改时间的函数,好像是timeout()来更改等待的时间也可以。

网友F:
给你个好文档看看

楼主:
多谢楼上,请问CyAPI.lib,CyAPI.h,CyUsb.sys等这些在哪里能下载到?

网友G:
CY7C68013有两个版本的驱动程序

楼主:
CY7C68013有两个版本的驱动程序
引用 网友G:

网友G:
早期版本开放源代码但不支持异步通信,可通过多线程模拟异步通信.

网友G:
最新版本的驱动程序不开放源代码但支持异步通信,可设超时等待时间

网友F:
具体的可去cypress官方网站瞅瞅,有一个驱动开发包.名曰:Cypress Suite USB 3.4.1

网友G:
对,CyAPI.lib是基于新版本驱动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原来我是用的老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