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上电或复位时,IO输出是高电平吗?

楼主(2011-02-19):
(无正文)

网友A:
每个ARM9都是不同的
大多数CPU的IO在上电后,通常都是输入状态。
有的也不同,

比如EP9315,有的IO上电就是输出状态。

网友B:
这完全取决于驱动对于GPIO的设置,可以是高电平,也可以是低电平。不同的状态也可以设置为不同电平。

网友C:
楼主问的是复位时,那时候驱动还没动作呢!

网友D:
看datasheet,各IC厂家之间有区别,同一芯片的各个管脚也有区别.

网友E:
高阻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