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51单片机上电或复位时,IO输出是高电平

楼主(2011-02-19):
(无正文)

网友A:
内电路设计成这样的,复位后IO默认处于输入态,这时靠内部上拉成高电平的。

网友B(2015-07-08):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C:
IO输出的状态受内部寄存器的控制,复位后P0,P1,P2,P3的寄存器的值是0XFF,所以对应输出电平都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