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如何确定ARM等芯片是否能驱动其他芯片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2-20):
我的判断

我是如此判断的,不知是否正确,请大家电平,谢谢!
VOH>VIHVOL<VIOUPUTS3C6415INPUTADV7125)条件下,
应满足Ioh>IihIol>Iol
在本例中,它满足要求,因此不需要加驱动电路(SN74LV电路或用三极管)?

网友A:
IC之间的控制信号和数据,基本只要保证Vil,Vih就可以了

另外,CPU一般IO驱动能力在2mA左右。

网友B:
IOH这个指标是没有的,只有VOH,和IO(max),max是极限参数,可以不管,VOH要看规定的电流条件,你上面贴的图里面也看到了,输入电流只有1uA,所以驱动起来是没有问题的。注意检查下ARM的IO和ADV7125的IO是不是都是5V的就可以了。

记得结贴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你们说的是只要满足Voh>Vih,并且在Voh中的电流条件要大于Iimax就行?
(嘿嘿,我会结贴的,之前是后来一直没法上网,所以没结)

网友C:
端口驱动,只需看看电平是否兼容就OK了,,只要在电平上做到了兼容,就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D:
芯片的功耗与IO的输入阻抗无关,只要逻辑电平合适就可以了,现代IC多采用CMOS工艺,IO的输入阻抗都不低,需要的驱动电流很小。

楼主:
哦,呵呵,谢谢!
也就是说只要Voh>Vih就可,驱动电流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嘿嘿,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结贴了,给分了,心情愉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