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产品的圆弧面上印上产品编号,什么方法可行?

楼主(2011-02-19):
想在产品的圆弧面上印上产品编号,什么方法可行?

网友A:
方法很多,除了楼上所及的喷,丝印也行,激光刻字也行,效果呈递增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印的是流水号,就是每个产品的编号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喷码机好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印的是流水号,就是每个产品的编号不一样的。
这样的话喷码机好用吗?

网友C:
先把流水号打印到贴纸上。裁剪成细条。然后绕一圈贴上去。

流水号基本上都是贴条码贴上去的。很少有印到外壳上的。
这是由生产流程决定的。
外壳组装成整机、测试通过后,才贴条码。
还有,如果单机有纸箱包装的话,纸箱上也要贴条码。所以印刷上去的流水号不可行,只能贴。
因为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mmax
首楼图片中的产品是买的入库后到生产线再使用时,要进行流水号编码。
因为他们要根据测量配对使用,也考虑过贴标签的形式,不太好的原因有两个,图片中的产品组装到最终产品上,贴的标签要撤掉,否则圆弧外径尺寸大了装不上,其次标签容易掉,人多手杂时会把组对结果弄乱。

流水喷码解决不了,估计还得用贴标签的方法。
万分感谢您的支招!

楼主:
大家再帮忙出出主意吧
比较急。

网友C:
你的流水号就是为了区分测量的公差吗?采购回来做区分的?

装配的时候可以增加一道工艺,让工人把条码再撕下来。
找好一些的条码纸,撕下来没有痕迹,还是可行的。

你不是比较急吗,贴总比印上去实施快吧!

网友D:
喷码机是正解

喷码机当然可以控制码值,由于是电脑控制资料,所以可以很轻易的变化资料,资料内容中可加入日期时间、流水号码、批号等会变动性的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产品加流水号是为了进行性能配对组装后不混乱,而且即使以后产品返修也有据可查。

目前只能采用您说的条码纸的措施

网友E:
---> > 移印!
引用 网友F:

对于弧面,这是正解.

网友C:
LZ需要印的是流水号,每个单体物料上的内容都不一样的。
移印不知道能搞定不?

网友G:
一般在金属上做硬记号用游标刻字机,对产品名称,流水号都可清晰标注。

网友F:
流水线上印产品序列号,1)喷码,2)还是移印,带编码的印章,3)激光刻字:LS的刻字机.
对于激光刻字,需要先在产品金属外壳上用做上一层深色颜色,然后激光打掉那颜色层-->刻字,刻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