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用nrf9e5和DS18B20做出的无线测温系统吗?

楼主(2011-02-19):
有朋友用nrf9e5和DS18B20做出的无线测温系统吗?硬件电路图和软件部分都包含,

网友A:
理论上没任何问题,只要你肯开价。

网友B:
nRF9E5运行的时候需要外扩RAM,如果楼主固执使用了nRF9E5,可以使用其ADC接口,通过测量NTC的方法来获取温度,而使用DS18B20缺点有二:东西贵;与被测量物体不好接触.所以我建议楼主换方案...

楼主(2011-03-24):
3楼的朋友,请给点建议,你说作一个无线测温系统采用那种模块和感温器比较合适,要简单好调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