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24V、50HZ正弦波的输出幅值

楼主(2011-02-19):
现在手上有一个任务,将AC220V,50HZ的市电经变压器降压之后得到的AC24V、50HZ的正弦波。需要对这个24V(交流)进行数字调节,就是想做到随意的输出24V或者23V或者5V或者0V,问题就在这里,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做到输出的幅值是可控制的。

但是输出的电压,一定要保证是50HZ的正弦波就可以了,至于带载能力,暂时可以不考虑。

各位大侠给指点指点,看采取什么样电路,最简单,成本最低,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P

网友A:
不考虑带载,最为简单的就是电阻分压(用继电器切换)。

网友B:
楼主:
A.C.220V市电是不稳定的,你的输出是否要求稳定?
A.C.220V市电是存在高次谐波的,你的输出是否要求高次谐波小于一定值?

楼主:
回HWM:电阻分压是不可以连续可调的呀,
回maychang:我的输出对高次谐波没有要求,不要求稳定,只要能做到AC24到0V之间连续可调就好了,但是一定要是50HZ的正弦波

本来我考虑是用可控硅来调节的,但是看资料之后,发现可控硅是调节导通角的,会破坏输出的波形,所以就没考虑了

楼主:
之前为了产生24V的正弦波信号,我打算是用两个DA和一个功放来实现,但是成本太高了

就给放弃了,后来一想,市电就是正弦波,经过变压器就可以得到24V,只要后面做一个可控制电路就可以了

但是没有一点思路

网友B:
5楼:
你要对输出进行数字控制,当然调整是不连续的。

“我的输出对高次谐波没有要求”
“一定要是50HZ的正弦波”
这两句互相矛盾。

楼主:
回maychang:

确实是对高次谐波没有要求,只要输出是50HZ就可以了,当然不是非常纯正的正弦波,有点小小的波动也不要紧,就是要做到,可以输出24V或者23V或者22V,一直到0V,这个可连续的变化就好了,

楼主:
谢谢HWM和maychang两位大侠了,这么晚了,回答我的问题,感谢

网友B:
6楼:
“后来一想,市电就是正弦波,经过变压器就可以得到24V”
市电不能说是正弦波,你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注意:直接测量市电,一定做好安全措施!别拿示波器探头和地线夹就往插座上接!

楼主:
回maychang:

这个我要用示波器看看,其实只要是仿正弦波就可以,有一点小误差是可以允许的

楼主:
后来,我还想用数字可调电阻的,用他来分压,但是对数字可调电阻不了解,不知道用在这里是否可行

网友B:
11楼:
若是对输出稳定性和谐波没有要求,那好办。
变压器次级多抽头,每伏抽一个头甚至每0.5V抽一个头,用继电器或者双向晶闸管换接。
晶闸管会带来附加波形失真,继电器则不会。但继电器体积大,耗电多。

12楼:
数字电位器方案,可行。但恐怕你找不到可以工作到40V的数字电位器。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

那要是用继电器,那可要用多少个继电器呀,24V到0V调节的话,就是24个级数了,继电器太多了,如果想更加细一点调节的话,那继电器会更多,这个不敢考虑

数字电位器,我就担心电流太大,数字电位器扛不住。

还是希望找个更简单,成本低一点的电路

网友B:
14楼:
没办法。用继电器数量不会太少。
不必每档用一个继电器。可以将变压器次级做成1、2、4、8、16……V,然后按照二进制加法选择绕组接入。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

如果真用这个办法,那继电器也要5个呀,有点多。但是变压器的定制成本可能就上去了,再加上变压器本身的误差,那整个累加起来,误差就偏蛮多啦。

网友B:
16楼:
不必担心误差。这种转换分接头方式不会带来附加误差。
变压器定做,增加抽头一般不加价。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

那我去试试,鞠个躬先!

如果我要做到更加细的调节,0.5V一个级别,那不又要多加几个继电器了,那继电器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B:
18楼:
先不忙试。此电路很简单,没有必要试验参数。
早期有不少交流稳压器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换接抽头来控制输出电压的。查专利文献可以查到不少。
若要0.5V分辨率,与1V分辨率相比,要增加一个继电器。同样,要0.25V分辨率,与1V相比,增加两个继电器。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

您可以说得更加详细一点吗? 我有点没弄明白,为什么0.5V的分辨率只需要增加一个继电器

网友B:
20楼:
每个绕组使用一个继电器。
分辨率为0.5V与1V时相比,只需要增加一个0.5V绕组,故只增加一个继电器。分辨率0.25V与0.5V相比,只需要增加一个0.25V绕组,故只增加一个继电器。
这与D/A的“位数”有点相似。

网友C:
低成本的用多抽头变压器加一组继电器,通过检测输出电压是否在设定值允许误差范围内,根据负载和输入的220VAC波动,不断切换继电器.前提是使用者必须有对切换噪声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可靠,靠谱点的用类似UPS电源进行设计.

网友C:
WANG兄是电源方面的专家,我对变压器一直是一知半解,看到从变压器中有多根输出,就以为是多个抽头了.哈哈让你见笑了.

楼主:
回maychang老师:

您说的方法,我弄明白了,我还是担心,如果我要输出24V的话,那么几个绕组出来的电压相加,这样误差会不会很大,譬如电压变成了25V或者23V,老师能在这点帮我解答一下吗?

回王老师:

您说的二进制绕组的方法,我理解了,但是这个方法用的继电器比maychang老师说的要多1个。
您说的三进制绕组的方法,我觉得有戏,但是还是不太理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为什么只需要6组就够了,老师可以明示吗

楼主:
其实我最终目的是要得到一个50HZ的正弦波信号,幅值在0~24V之间可以进行软件控制

最开始我是想通过两个AD,一个AD描述一个50HZ的正弦波,另一个AD来改变这个正弦波的参考电压
最后通过功放来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算算,发现成本有点高,另外有点麻烦,所以暂时不考虑了

我就再想,可不可以用什么专用的信号发生器,产生一个幅值可控制的50HZ的正弦波,发现max038挺好的,但是又太贵,所以暂时没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C:
单单产生50Hz信号,用2元MCU即可加点外围元件.MAX038太贵了.

网友D:
我提个建议:
(1)先用CD4060做振荡器,得到50HZ/5V方波。4060内部包含振荡器和14位分频器,振荡器可以设计成RC振荡或晶体振荡。
(2)然后用运放做一个50HZ的4阶或8阶低通滤波器,输入100mV方波,输出1V正弦波。这个正弦波的波形很好。
(3)随便拿个几块钱的功放,比如TDA2030之类,把正弦波放大到24VPP输出。在输入功放之前,加一个SPI接口的数字电位器来调整幅度。
(4)如果系统中只有5V电压,可采用低压功放,然后加个小小的升压变压器,将输出升到24V。
这个方案全部为通用元件,成本很低,整个PCB面积也不大。不需要MCU,所以稳定性会很好,也不需要写程序。

网友C:
不需要MCU,所以稳定性会很好

不赞同LS的意见!
MCU输出的方波稳定度与晶体等同到MCU停.

网友B:
26楼:
老王说的二进制方法,就是我说的方法,绕组数完全一样。
三进制需要绕组反相,绕组数少,但需要的继电器数量多。

27楼:
“最开始我是想通过两个AD,一个AD描述一个50HZ的正弦波,另一个AD来改变这个正弦波的参考电压”
说错了,应该是D/A。
此法可行。而且,不需要两片D/A,一片即可,但较低电压输出时叠加在50Hz上的纹波较大。
50Hz对单片机来说是相当低的频率,不必使用D/A,用单片机自带的PWM输出即可实现。
不过,用单片机要实现与市电同频,稍有麻烦。
单片机输出幅度可调50Hz电压,功率很小,不能当电源使用,只能是个信号源。

网友B:
用单片机还有个好处:输出频率可以变化,例如50~60Hz,但频率步长不能很小。

楼主:
回复炊烟袅袅:

结合我的想法,和您提出的方法,我觉得这样会更简单

用带PWM的单片机,经过低通滤波,得到50HZ的正弦波,再经过数字电位器进行数字调幅,最后经过功放,可以把信号升高到24V,并且是软件可以控制的

但是得到的50HZ正弦波,再经过功放之前,是不确定的,这个就有点麻烦

我还是想在这个地方用一个AD,加TL431产生2.5V的基准电压,这样输出的正弦波的幅度就比较确定了

楼主:
回复maychang老师:

“不过,用单片机要实现与市电同频,稍有麻烦。”
==》我需要的正弦波,其实不需要和市电同频,只要50HZ的正弦波就好了,

“单片机输出幅度可调50Hz电压,功率很小,不能当电源使用,只能是个信号源。”
==》这个我可以在后级加功放,这样下来就可以当电源使用啦,您觉得我的想法对吗?

网友E:
现在由于大量的开关电源使用,市电好多被削平了顶。

LZ最好用立体声DAC(便宜的才5毛一片,双16位的DAC)产生50HZ的正弦波(频率低,容易实现,幅度稳定),用一片便宜的音量IC(或者直接对输出给DAC的数据进行系数运算就可以不用音量IC),然后再用一个单声道的功放就OK。

网友F:
要求不高的话,自耦变压器+电机+变速器(低端的“交流稳压电源”就是这样干的)

楼主:
回mohanwei:

您说的这个方法,感觉成本好像蛮高的,如果需要软件控制的话,是不是直接控制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coody:

您说的方法,很有诱惑力,谢谢啦!但是我不懂立体声DAC是什么,我要先去查查资料,

楼主:
回复coody:

您可以帮我推荐一下,您说的那个便宜DAC的型号吗,我有争对性的去找资料看看

网友C:
7512或7513

网友F:
你没说到功率要求……
如果不涉及相位,用振荡器产生50Hz信号,然后用四象限DAC+运放即可。
如果要求相位和市电同步,你的24VAC代替振荡器即可(可能需要分压以适应DAC输入);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用数字电位器,抽头输出。

网友G:
我觉得楼主可以把市电降到12V,这样峰值在17V左右,输入到增益可控的运放电路(一般运放的工作电压可以到正负22V吧),运放电路输出再接一个1:2的升压变压器就可以达到0-24V输出的效果了吧。要实现数字控制,就用数字电路器去控制运放的增益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