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BT开头的升压IC,谢谢

楼主(2011-02-19):
哪里有BT开头的升压IC,谢谢

升压IC上写着   BT=J10 6脚  不知道这个哪里有卖的

是P4上的 屏幕有9个LED灯~~

谢谢

网友A(2011-03-28):
BT134,BT134-500D,BT1611,这些都是BT系列的,双向可控硅的逻辑电平-糖耐量低减:5毫安;玻璃钝化在塑料符号参数最大双向可控硅。最大。最大。单位
信封,使用在指定用途
适用于需要高BT134- 500600 800
双向瞬态和封锁BT134-500F的600F型货机800F运载
电压能力和较高的热BT134-500G的600克800克
循环性能。典型VDRM重复峰值关闭状态500 600800伏特
应用包括电动机控制,电压
工业和家庭照明,它(有效值)的RMS通态电流4 4 4甲
加热和静态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