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3813

楼主(2011-02-20):
我在使用cy7c63813时,在打开芯片usb模块的情况下,也设置了描述符,但是下载运行插上usb接口之后电脑没有反应,扫描硬件也没有反应

网友A:
枚举过程呢?

网友B:
确定硬件连接没问题?

网友C:
是啊。有时候接口会出问题,一般配置了描述符,调用API函数正确都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
硬件接口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B:
装了psoc programmer了吗?

楼主:
装了psoc programmer啊

网友D:
还是硬件连接有问题了

网友E:
通常问题不能简单地说某种现象就是某方面地问题,举个例子,有的病人手痛,但他不是手出问题,其实他胃部有某种症状,医学上这叫映射。同理,物理上也不能头痛医头这么简单,要把情况说明白。

网友F:
可以先用单步调试来确认程序是否跑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