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IC前端设计与嵌入式设计的区别?

楼主(2011-02-20):
做数字IC的前端设计,用到的知识大部分是数字电路,工具FPGA,如果做SOC,还会涉及到软件编程,那跟嵌入式好像就差不多了。也就是说做数字IC前端设计其实也属于嵌入式设计广义上的范畴内。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数字IC前端,基础知识是数字电路,你那个软件编程是SOPC吧,SOPC看上去非常华丽,但是成本不行,没什么人用,学的人倒是一堆又一堆。

网友B:
IC前端主要是逻辑设计,是构造数字电路硬件逻辑。而常见MCU嵌入式主要是写串行程序。

--------------------------------------------------------------------------------------------------
48元 超高性价比 月销量超200件 SALEAE 24M 8CH 逻辑分析仪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430104015

网友C:
我感觉:数字ic前端设计是设计产生硬件数字电路,而嵌入式设计是在cpu下编程序,此程序不是用来产生电路的,而是通过cpu的运行实现一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