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机带AD\DA和RAM怎么连接

楼主(2011-02-20):
请牛人指教,51单片机带AD、DA和RAM应该怎么用?好像51机的端口有点少,不够用

网友A:
怎么会不够用?
A/D输入仅占一条口线。

楼主:
A/D至少要用去10个管脚吧?D/A也是10个,还有RAM用62256也要占用大概20个口,请指导下,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哦,你说的是外部A/D、外部D/A和外部RAM芯片。
外部A/D、外部D/A和外部RAM都是挂在总线上。62256需要在总线之外增加I/O口线作为地址线。
你要干什么,用62256这么大容量RAM?
建议用带片内A/D、片内D/A和片内RAM的单片机,成本低很多。

楼主:
是这样子的,A/D采样然后存入内存,延时一定时间然后从D/A输出,就是做一个硬件延时器,您看如果延时5到10秒那样子的需要多大内存?关键是A/D和D/A要用精度高点的,AD要12位左右的,您是说直接用带8位AD的单片机?

网友A:
6楼:
“A/D采样然后存入内存,延时一定时间然后从D/A输出”
这种情况,RAM大小取决于A/D转换速度。你要多高的转换速度?

楼主:
转换速度没有要求的,这个一般就行。您说这种全用片外的AD,DA和RAM用挂总线的方法有可行性吗?

网友A:
8楼:
连单片机都不用也能实现。当然,不用单片机,就没有软件了,可以说是纯硬件实现。
用单片机,当然更方便一些。

网友B:
AD,DA均用串行接口的,RAM用总线接口的。

楼主:
请大家能讲解的具体一些吗?我是新手,了解的东西太少了

网友B:
串行接口只需3,4个单片机I/O口,51单片机是能胜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是不是要加另外的并行转串行的芯片啊?能推荐下一般使用的芯片吗?

网友A:
13楼:
A/D和D/A都有现成的串行接口芯片,有IIC的,也有SPI的,种类很多。

网友C:
mblkiller,你直接把你的需要描述清楚,现在有很多CPU可以满足的,如果偏一点的,顶多贵一点。

网友D:
用带总线的型号即可,62256RAM挂在总线上,AD、DA如果是并行的也挂在总线上,用高位地址区分或用软件控制IO选通,串行的AD、DA挂在普通IO上即可,楼主应该去看看51单片机的教材,上面都有。

楼主:
AD要求测量的电压在-10V到+10V之间,DA输出电压也是,如果用内嵌AD和DA的片子电压好像不能够满足

楼主:
还要求挂4*4键盘,另外就是如果可能的话要挂显示,显示方便调试和测量

网友D:
AD输入用运放转换成正压后分压即可,DA同样通过运放取得需要的电压,这和是否内置无关,键盘用IO实现,矩阵式即可。楼主需要设计的电路属于基本应用电路,但楼主显然还缺乏相关基本概念,务必先去看书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是说把AD  DA和RAM都挂在总线上,让单片机分时片选某个片子处理?

网友D:
是的,教材上有详细讲解,去看书吧。

楼主:
4x4的矩阵键盘有什么型号吗?

楼主:
有谁可以帮忙解决下吗?

网友E:
你用arm得了

楼主:
现在就是想找个4x4矩阵键盘,画个封装

楼主:
有什么选择的型号吗?

网友F:
LZ是从51学想的.没看过8031

楼主:
没有看过,直接看8051的

网友G:
多看看单片机基础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