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口和准双向口的区别?

楼主(2011-02-20):
(无正文)

楼主:
先把图放上来、想问的问题再理一下、、

楼主:
一、P0口做地址/数据总线口用时(多路开关打到上边):
1)(输出)如果做地址总线口用、或向外RAM写数据时、、直接通过推挽结构输出、
2)(输入)如果做读外部RAM数据、读外ROM指令时、、(多路开关打到下边、V1管截止)、CPU自动先对P0写0XFF、然后通过读引脚的三态门电路将要读的数据或指令读到内部的 数据总线、
二、P0口做普通I/O口使用时(多路开关打到下边)
1)(输出)当内部总线向D触发器写0时、P0.x口为低电平、、当内部总线向D触发器写1时、P0.x为高阻态
2)(输入)先向P0.x写1、使其变为高阻态、、然后再通过读引脚的三态门电路将数据读到内部的 数据总线、、

楼主:
P1口则是:
1)(输出)当内部总线向D触发器写0时、P0.x口为低电平、当内部总线向D触发器写1时、P0.x口为高电平
2)(输入)先向P0.x写1、使V2截止、、然后读引脚的电平、、

楼主:
请问这个双向口和准双向口的区别在哪儿呢?
为什么说P0口是又向口、P1口是准双向口、、这样分类是基于上边P0和P1性质的哪一点呢?

楼主:
参考的资料、有个是圈圈博客里的、一个是网上下的、 51端口的结构及工作原理.pdf (891.4 KB) 集电集开路(OC)或漏极开路(OD)的输出结构.zip (108.71 KB)

楼主:
P0口是双向指的是它被用作地址/数据端口时,只有在这个时候,P0口才处于两个开关管推挽状态,当两个开关管都关闭时,才会出现高阻状态.
当P0口用于一般I/O口时,内部接Vcc的那个开关管是与引脚(端口)脱离联系的,这个时候,只有拉地的那个开关管其作用,P0口作为输出,是必须外接上拉电阻的,不然就无法输出高电平;如果P0口作为输入,则必须先对端口写1,使拉地的开关管断开,这个时候,如果不接上拉电阻,则是高阻状态,就是一个双向口,如果接上拉电阻,则本身输出高电平,对输入信号的逻辑无影响。
+++++++++++++++++++++++++++++++++++++++++++++++
这个是网上看的一段话、P0口如果接了上拉电阻、做普通的I/O口使用时、不是跟P1~P3的那些I/O一样了吗(只是它们的是内部上拉)?此时、P0口跟那些准双向口有什么区别?

网友A:
99.9%的应用情况下没区别。那0.1%的情况,还是得麻烦你自己去看书,p1,2,3的内部上拉电阻在由0变1时是“可变”的,开始小,后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