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可编程开关电源(如TDK-LAMDA)的工程师?

楼主(2011-02-20):
多数人都在讨论学习定压输出的开关电源设计,可编程的ac-dc是不是难度要大?
我感觉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吧,台湾有很好的这类产品了,为什么大陆就很少?还是因为有我不晓得的国内公司也在做?
这里有没有懂这个的北京的工程师?你可以只懂模拟电路。
我的qq:30327781

网友A:
可编程电源,都是一些成熟的技术,市场小,做的人就少了.
可编程开关电源也是!

网友A:
不知道LZ需要做到多少功率及纹波,电磁兼容性要求是多少?

楼主:
我记得我刚工作时,用的大华的桌面电源,可以调整电压、电流,现在才知道那个东西就是可编程电源,只不过是模拟编程,做成数字编程的只要放入DAC和ADC就可以了,这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是吧?但现在,这样的数字编程电源的品牌都是欧洲、日本和台湾的。
如果是市场有问题,那这些知名厂商做这些东西似乎不明智。还有,就是很多场合确实都在用具有CV/CC模式的电源啊

楼主:
不知道LZ需要做到多少功率及纹波,电磁兼容性要求是多少?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电源设计,因为我们公司要做这种东西,我就了解了一下。我欣赏TDK-LAMDA这个牌子的电源,他们的功率有200W、400W和800W的桌面电源,1U,2U和4U的,功率就很大了。不过我更倾向于桌面型的,它在很多环境里得到使用。

楼主:
大厂商过了很多的标准。我想,如果先有个小订单,把这东西做出来,即便过不起那些昂贵的标准,但它的功能、性能和可靠性足够好,这样一来,不也是有前景的吗?

网友A:
他们的功率有200W、400W和800W的桌面电源,1U,2U和4U的,功率就很大了。不过我更倾向于桌面型的,它在很多环境里得到使用。

3000W以内都是比较成熟的东西. 需要4U高度吗? 1~2U足够了

楼主:
我对这种电源,除了功率部分(也是核心)不懂,其他的部分我大概能开发出来。所以,我想,如果再有一个专业的电源工程师合作开发,那不就能做出来了么?做一个系列产品出来,也花不了多少钱。

不过,专业的电源工程师太少了,尽管我不懂这玩意,但我觉得专业的工程师应该对电感、变压器、电容,layout,负反馈环路稳定性设计应该可以做到纸上谈兵的。要是不懂,那不是跟新闻上报道的陕西造飞机的农民一样了么(无歧视的意思)。

网友A:
大厂家可以做,但是小厂家就难了

台州的家庭作坊已经从生产摩托车走向沃尔沃了. 何况"200W、400W和800W的桌面电源"

网友A:
关键是有无需求量!

楼主:
去年我们有一个计划,做数控双路的桌面电源,后来给耽搁了。
今年倒是可以试试。。估计出成品也是在八月份了
引用 网友B:

完蛋了,那你们比我们公司领先了,羡慕ing
我去年年底才有这个想法,现在连工程师都没物色到,遗憾。

网友A:
面向于桌面型,则需要超低电磁辐射.

楼主:
这是tdk的桌面电源,看上去很像样的。

10# nongfuxu

楼主:
我推崇tdk的,是因为我不懂这个,我不懂它为什么是这个功率、体积、电压种类、电流种类等等,我也没能力懂那么多,就跟在人家先进者的后面吧

楼主:
关键是有无需求量!
引用 网友A:

我贴图里的那个窄的,tdk好像是卖10~20kRMB,这相对于传统同功率电源来说,应该是贵了很多的。我也不知道它的市场容量多大。每个1万,100个这个小东西,就是100w,利润率我也不懂,比如30%,那就是30w的利润。要是一年卖几百个的话,那不是也能温饱么,当然这是我瞎说的,我不是专业做市场的。

网友A:
哈哈,还挻美观的.
厦门时看到台湾在大陆生产的桌面电源.正面还好,背面钣金也正宗,只是那层皮太平整,显得单薄了一些.

网友A:
可编程开关电源,10年已经是成熟的东西了,至少在模电部分.这几年MCU变化太大了.好芯片层出不穷.

网友C:
5楼:
“我记得我刚工作时,用的大华的桌面电源,可以调整电压、电流”
大华现在仍在生产此类电源。
不过,这种电源是工频变压器线性电源,体积大,笨重,优点是噪声小。

CV&CC,并且采用开关工作方式的,国内有几家台资公司。其产品性能与国外产品比较,相差不多。
这种桌面电源,搞模拟电路和开关电源开发的用得较多,其它开发用得较少。而且寿命很长,所以市场不大。

“做成数字编程的只要放入DAC和ADC就可以了,这听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是吧?”
当然。
不过,改成数字控制,其性能并未提高。

“这里有没有懂这个的北京的工程师?你可以只懂模拟电路。”
我在北京。我是否懂楼主所说的这些,楼主自己分析。

网友A:
LZ应该立马登门造访 maychang,他是高人.
可编程开关电源中有许多陷进,有高精度线性电源面临的事情,也有开关电源中的命门需要解决.

楼主:
在深圳的30V30A山寨电源,价格还不到1K,这就是我们不太敢进入的原因。
实际上这种产品即使卖到1K的利润率还是很高的。
引用 网友B:

那个价格我们穿上马甲问出来的,可能应该卖那个价。我是这么想的,里面有16位ADC、DAC,MCU、485,232等设计,它们还要过各种标准,都得花钱的。

楼主:
5楼:
“我记得我刚工作时,用的大华的桌面电源,可以调整电压、电流”
大华现在仍在生产此类电源。
不过,这种电源是工频变压器线性电源,体积大,笨重,优点是噪声小。

CV&CC,并且采用开关工作方式的,国内有几 ...
引用 网友C:

您在坛子里很有名,您肯定懂,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个大单子,我就跟公司申请让您当技术顾问。

tdk这个结构,我理解到的优点(专业的人应该更懂得评价它)有几个。
它的动态负载响应很快,纹波、噪声指标很优秀。它指标里的过冲为‘none’,这个很神奇,我是这么看的。

它可以化整为零,也可以化零为整,因为它提供485总线互联,可以集中式或分布式使用,我个人评价它,应用灵活,既可以单个使用,也可以多个使用,还可以并联、串联。

网友D:
想要低碳,前面AC-DC这块肯定要做成可调的,让它的输出电压比用户设定的输出高一些就行了,做得好可以把那个巨大的散热片干掉。
以后开关电源理论和技术有了大的进步,没准AC-DC直接就搞定了:lol

网友C:
25楼:
山寨产品,过什么标准?

这里,有个市场细分。将某类产品细分成高端低端中间市场,各吃一块。例如汽车,有劳斯莱斯,也有吉利。劳斯莱斯不会和吉利竞争。

老王的想法有点意思,这个实现起来不算困难,应该继续探讨。

楼主:
不过现在俺们的思路是做成超薄的
不占用桌面
比如厚度做到20毫米以下。。
这个俺比较拿手
是否有市场
大家可以发表意见,也可以谈合作
引用 网友B:

台湾有超薄的,但比你要设计的厚,因为是桌面电源,你得稳当地放在桌面上,所以,台湾人提供了个小支座,支座也需要建筑面积。
你做的那么薄,显示和控制部分,你放在哪呢?

网友C:
29楼mohanwei说得对,就是要把那个散热器去掉。

“它的动态负载响应很快,纹波、噪声指标很优秀。它指标里的过冲为‘none’,这个很神奇”
“既可以单个使用,也可以多个使用,还可以并联、串联”
这些都容易做到。

现在元器件价格下降,铜、铁等材料价格上升。功率MOSFET的价格,十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铜线的价格,却是十几年翻了两番。所以多用芯片和管子,少用铜线铁心散热器。

网友C:
对,一定是要二级稳定。
不是二级稳压,因这类电源往往要稳流输出,或稳压/稳流自动转换。

比较困难的,是稳压/稳流转换时速度要快,即楼主在28楼说的“它的动态负载响应很快”。这个,我已经有方案,通过仿真,不过没有搭电路实验。没有继续实验的原因,还是市场问题。

楼主:
你们是专业的,我都看不懂了。
AC-DC已经是稳压的了,为什么还要加第二级?我在NI的PXI电源里看到过类似的结构,它有两个环(不是开关电源里说的电流环和电压环),内环是开关电源稳压环,外环是线性稳压环,它那么做可能是为了得到更低的纹波噪声。但做桌面型的话,应该是不用的,因为桌面型主要是提供功率,对噪声要求没有测试用电源那样苛刻,还有就是线性稳压,在大电流输出时,损耗太大了。

国内的好多电源不提供remote sense功能,这个我认为太不专业。作为一个电源,这个应该是必须的才对。

网友A:
它指标里的过冲为‘none’,这个很神奇

没有理解稳压电源中有"none"指标,一般过冲理解为:脉冲经过网络后有可能产生过冲.

网友A:
老maychang,有Saber**吗,下载了Saber不用能.
dowhat123@126.com

网友C:
39楼:
Sorry!这个没有。

网友A:
噢!一直用protell99,仿真也用它,那东西画SCH还可以,仿真有时真别扭.十年了,想换好用点的.

网友A:
噢有啊,好啊.能用哪个版本都可以.我在电驴上下载了Saber_B-2008.09-SP1_win.exe,不会用.

网友A:
曾考虑过一个方案,低电磁辐射那种,考虑面板开模费用及后期投入无处来源,停止了.

网友A:
大华电源,十几年前很熟.现在对信号发生器比较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