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高压电源,应该用到什么样的芯片

楼主(2011-02-20):
RT,想做的高压电源是输出直流200V,电流在100mA,算了一下短路时最高电流时500mA,但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芯片?淘宝上也没用卖这种产品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输入是什么?交流还是直流?电压多少?

楼主:
输入是220V的交流电压2# maychang

网友B:
输出的负载电流是恒定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是恒定电流,100mA左右就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