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11-02-20):
这个时网上下载的一个示波器的电路,电路中有两个地方不是很明白,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1. 信号输入前端加了一个电阻与电容并联的电路,这个主要目的是什么,电阻电容取值有何确定?
2. AD采样前端加了一个3V的稳压管,主要目的是什么的?

网友A:
前面那个是配合上下两个限位(有称钳位的)二极管用的,以防高压或浪涌。并个电容是为了起点加速作用。而后面那个就是利用稳压管限位,以保证输给ADC的电压在0到3.3之间。

网友B:
上面的两个二极管,钳位的电压在什么范围?

网友A:
上面的两个二极管,钳位的电压在什么范围?
引用 网友B:

正负AVCC。

网友C:
后面那个稳压管,很可能是信号去了CPU自带的AD,电压不能大于3.3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面的这个电阻值与电容值是怎么确定的呢?有什么条件?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要看具体情况,如后面的阻抗(注意,是电阻之后向后看的电阻和电抗,此地电抗为容抗)。另外还要看具体的频响要求。

楼主:
还有一个空的运放是IN+接到地,IN-与OUT相连,相当于跟随器,今天我自己搭了一个电路,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了,在输入端不加任何电压的时候,运放输出端还有电压输出,

运放用的是LF353,

按我的理解,在输入没有的时候应该是运放输出端应该为0V才对( UA=UB=0V,UC = 0V);并且用EWB仿真结果也是0V,

但是实际搭出来的电路 运放输出端不是0V,并且运放IN-的电压也不是0V,所以运放输出端也不为0V,粗略估计好像是UC = VCC*R2/(R5 + R2),我一直想不明白,大家帮忙看一下 非常感谢

而且还有一点,在电池输入10-18V之间的电压时,输入输出还是正常的

网友D:
供电电压是不是有点低啊,我手头的数据手册最大值是18V,但是没有标最小,建议将供电电压提高看看,同时观察正输入处电压,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运放输出不为0v?那是多少。。。
有些运放是不能输出0v的,你查查运放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