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线宽和电流的关系公式是什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20):
本论坛有资料,可以去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找不到链接啊?RP

楼主:
布局长线是怎么加强驱动和防止长线反射啊?急救

楼主:
为什么小信号和高频信号不能用探头直接测试?  以上问题麻烦 R P等 有经验者回答

网友B:
re 5,6L:

防止反射必须使负载与传输线匹配。

高频测量(一般指射频和微波段)必须注意匹配,否则线内可能是驻波(或驻行波)。驻波的电压是和测量位置有关的,因此不能用一般的方法进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 你的回答,有的专业词我都是第一次听说,什么叫驻波?还有长线与负载匹配怎么理解呢,请解释

网友B:
re 8L:

驻波就是含反射成分的波

设想入射波为 A cos(t-x),反射波为 A cos(t+x)

其中 t为时间,x为位置(入射方向为x)

加起来就是:

  A cos(t-x) + B cos(t+x)
  = A (cos(t) cos(x) + sin(t) sin(x)) + A (cos(t) cos(x) - sin(t) sin(x))
  = 2 A cos(t) cos(x)

看看那个式子有什么特点?

至于匹配问题,建议还是仔细看书

这里可以给出一个式子,但具体还得从书上了解为妙:

  Г = (RL - R0) / (RL + R0)

其中 Г为反射系数,RL为负载阻抗,R0为传输线的特征阻抗。

可见当 RL = R0 时,Г = 0,即无反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线宽和最大电流时什么关系啊,看不懂这个图

网友C:
上面还有单位的。

网友B:
to 11L:

表中已经写的比较清楚了(注意表头)。这是在某温升和针对某铜厚(单位oz——盎司/平方英尺)下,相对于线宽(单位是英吋)的最大容许电流(单位是安培)。

楼主:
你好,先帮我解释最后一排
trace width                  maximun current amps
.050                            1.5 2.6 4.0 2.0 3.6 6.0 2.6 4.4 7.3

这些加粗的字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这么多的数字。

13# HWM

楼主:
不用解释  我看懂了
呵呵

网友D:
推荐使用工具计算,线宽和电流的关系和设计温升,导线所在的板层都有关系可使用下面链接计算
http://www.ekswai.com/tracewidth.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