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高速数字转盘上的数字!见证奇迹时刻!

楼主(2011-02-20):
在春节前,曾经发了个《话说硬盘里的主轴电机》,现在,继续这个电机的故事。

首先,匠人做了一个数字转盘,装在硬盘主轴电机上,就像这样:

硬盘电机的转速为7200转/分钟。当电机高速旋转时,你能看清120转/S的高速旋转的数字转盘上的数字吗?不能?

如果有了这个神奇的LED小灯,你就可以。——挑战春晚魔术,这就是匠人带给你的见证奇迹的时刻!

最先道破其中窍门的获得20分奖励。

网友A:
吼吼~~~这个太简单了~~~匠人玩得真是开心呀~~~

楼主:
吼吼~~~这个太简单了~~~匠人玩得真是开心呀~~~
引用 网友A:

哈哈,圈圈忙里偷闲来啦,:)

网友B:
是不是和频率镜像有关??
LED等是不是靠脉冲驱动?
LED灯类似于采样,将120转/S的频率映射到0转/S.LED灯的闪烁频率是60转/S,
那么LED灯的频率因该是60*2*pi=376.8Hz。
不知答对没,呵呵

网友C:
led灯的驱动用转盘旁边的霍尔元件做?每转一圈led灯闪一下?

网友D:
呵呵,最典型的同步频闪灯罢了。

下一步估计就是做时钟了:lol

网友D:
PS :

这个声音实在是太吓人了,不过没有俺当年的万转SCSI老硬盘吓人:lol

楼主:
呵呵,就是同步频闪。
电工们一看就破,看来只能拿去忽悠忽悠外行了。
电机声音不是很大,但是用相机拍的时候,可能挨得太近了,所以如同海啸。。。

网友B:
呵呵,没入门啊,我还没听说过“同步频闪”这个名词,看来学艺不精啊。。。

网友B:
请问匠人,同步频闪的频率是多少,呵呵,很想知道答案。估计我也能猫着点边,呵呵

网友E:
现在的硬盘电机都是7200的嘛?

楼主:
请问匠人,同步频闪的频率是多少,呵呵,很想知道答案。估计我也能猫着点边,呵呵
引用 网友B:

同步频闪,就是转盘转一周,LED闪亮一次。

网友B:
呵呵,我搞错了,我想得是对的,但是给算错了,呵呵

网友B:
就像电影里看见开动的汽车,汽车轮子不动一样,有假频。呵呵。
最近正在重温信号与系统,刚刚看到,看来还要再仔细些啊

网友F:
我们曾经给人家做过一个东西
每转闪3次
人家说这样可以让他们的低速电机看起来像高速的
领导就会给他们经费了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忽悠我们
呵呵

网友G:
还有一个关键的参数大家都没说到,就是 LED 每次点亮的时间必须足够小,也就是 LED 的点亮占空比要足够小,否则还是看不清数字。我估算每次点亮时间要小于 0.2ms,时间越小越清楚,但也越暗。

网友G:
补充一下,“点亮持续时间”这个参数比“频率”参数更重要。对高速相机(快门持续时间短)来说,只需一次拍摄就可清楚拍下转盘上的数字,根本无需“频率”参数。对肉眼来说,则“持续时间”和“频率”参数都重要。
还有一个参数是“相位”参数,这与是否看清无关,只与看到的数字的位置有关。

网友H:
;P  还是建议匠人JJ玩这个记得穿铁内裤。。。

楼主:
还有一个关键的参数大家都没说到,就是 LED 每次点亮的时间必须足够小,也就是 LED 的点亮占空比要足够小,否则还是看不清数字。我估算每次点亮时间要小于 0.2ms,时间越小越清楚,但也越暗。 ...
引用 网友G:

这位同学说得不错,事实上,确实做了这方面的电路处理。

网友I:
不知楼主用什么单片机驱动的~

网友J:
OO和老X确实给力,一下子给点穿了,看来下回匠人要搞个更NB的~~~ :lol

楼主:
不知楼主用什么单片机驱动的~
引用 网友I:

没有用单片机,这是纯硬件电路。

网友K:
想点复杂的,一般人想不到了

网友B:
同步频闪,就是转盘转一周,LED闪亮一次。
引用 楼主:

也不一定非要转意圈闪一次的吧,只是是固定的整数倍闪烁就可以了吧

网友L:
原理很简单,LED闪烁频率和电机转速 同频或倍频就可以稳定看到稳定的数字,差频就看到数字正转或反转。。。
类似的情况可以从影视镜头中的汽车车轮来看到,生活中很容易看到日光灯下的风扇就有这个现象。

网友M:
如果匠人加6个经单片机处理过的LED照射在圆环的6个位置  每个LED只够照亮一位数字 是不是就可以做旋转时钟啊

楼主:
如果匠人加6个经单片机处理过的LED照射在圆环的6个位置  每个LED只够照亮一位数字 是不是就可以做旋转时钟啊
引用 网友M:

同学你想到我的心窝里去了。欧耶!

网友N:
这个原理在很多设备上都有用到,一般连续喷墨式喷码机的喷口装有红色LED频闪灯,可以配合放大镜观察高速喷出的墨滴形状是否合格。

网友O:
不知道啊

网友P:
这点小东西,拿出来拿小朋友开刷

网友Q:
;P  还是建议匠人JJ玩这个记得穿铁内裤。。。
引用 网友H:

既然是JJ,不穿也不怕,飞出来没东西可以割.就是别把脑袋凑太近:L

网友R:
匠人牛!会玩!

网友S:
呵呵,那相机上的频率调整为60hz就可以拍下60r/s的转动盘上的数字喽?

楼主:
呵呵,那相机上的频率调整为60hz就可以拍下60r/s的转动盘上的数字喽?
引用 网友S:

确实如此,我试过用相机拍摄旋转着的转盘,结果发现转盘是静止的。

网友J:
呵呵,路过帮顶!

祝匠人的旋转时钟早日出笼,再凑几个小玩意,匠人又能出本书了,  期待ing~~~  :lol

网友T:
过了凑热闹,O(∩_∩)O哈哈~

网友U:
让我想起了之前玩的频闪测速仪.:D

网友V:
匠人的大贴啊,顶一个先

网友W:
我是来混脸熟的、

网友X:
技术,是玩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