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用二极管制作风扇减速装置(转)

楼主(2011-02-20):
二极管是很好的风扇减速装置,根据二极管单向导通原理,用不同的二极管可以实现不同的电压压降,从而控制风扇的使用电压。另外,二极管在发热上要比电阻小很多,不会给机箱带来新的热源。
    于是,我们可以选择在供电线路中串联电阻或1N4001二极管来实现,用1N4001二极管来实现降压,降压效率高、组件发热量低,最适合用在风扇的降速用途,并且我们可以用转动的多挡开关的各个挡位,分别连接不同数量的1N4001二极管以实现转速调整的功能,一个1N4001二极管能实现0.5伏的正向电压降。连接的时候,1N4001二极管的白色环端接风扇的连接线端,白色的接电源+12V。注意,如果使用太多1N4001二极管的话,可能会导致电压过低从而让风扇无法启动。

网友A:
这是个很好的创意啊

网友B:
要是再详细点更好了。顶。

网友C:
二极管在发热上要比电阻小很多,不会给机箱带来新的热源。用1N4001二极管来实现降压,降压效率高、组件发热量低.
不敢苟同,我认为降到相同的电压,电流也相同时,无论串电阻还是二极管,发热是一样的!

网友D:
同意5楼的

网友E:
顶5楼,U相同,I相同,P怎么会不同呢

网友F:
哈哈,外行砖家写的**

网友G:
哈哈,NB砖家写的**,非常给力

网友A:
二极管还有这作用呢?

网友C:
不过,用二极管降压也有个好处,就是负载电流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时电压基本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