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转)

楼主(2011-02-20):
当市电从输入端输入时,首先到达由电容和电感组成L型或π型滤波电路进行滤波,以消除市电中的浪涌电压和干扰信号,提高电源质量。同时,在市电输入端还串接有保险管,当电源发生短路性故障时,保险管熔断,避免故障扩大化。并且,现在大多数的开关电源输入端还并有压敏电阻。这种电阻当电压正常时,阻值为无穷大,不影响电路的工作。而一旦电压过高,压敏电阻将短路,使通过保险管的电流增大,保险管熔断,避免了因高压致其他元件损坏。
  经过滤波后的交流电经二极管桥式整流电路和高压大容量电容滤波后,生成300V的高压直流电压,之后该电压经电阻降压和简单稳压后送入振荡控制电路以生成振荡信号,生成的振荡信号通过电源振荡管放大后,配合高频变压器,会被转变为低压交流电压,低压交流电压再经过一次整流滤波后,就可以生成各种可供设备使用的低压直流电了。另外,在主电压输出端,还设有电压采样反馈电路,将当前电压反馈回振荡控制电路,一旦主电压由于负载变化而产生电压漂移时,振荡控制电路将改变振荡脉宽,以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性。同时,当负载短路时,采样反馈信号也会及时通知振荡控制电路,停止电压的输出,避免电源因过载而损坏。

网友A:
恩,还是收藏了,

网友B:
介个不错地说。

网友C:
呵呵,在这儿还能看到这个,谢谢啊,

网友D:
简明清晰,很好,谢谢

网友:
是这样子啊,学习了

网友E(2011-03-31):
这个开关电源讲解的很透彻,就是好像发错地方了!

网友F(2011-07-06):
当负载短路时,采样反馈信号也会及时通知振荡控制电路,停止电压的输出,避免电源因过载而损坏。:handshake

网友F:
写的很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