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接头叫什么名字,如何买到

楼主(2011-02-20):
请教各位大师,如图所示的对讲机天线接头(SMA),但是带了个紧固法兰这种,叫啥名字,什么地方有做,我在google上搜,不知道该用什么关键词来找哈。

网友A:
照片不错...

这应该是非标的东西。

楼主:
感觉这种接口受力情况很好,想借鉴来用,泉胜的出货量不小,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标件了。

网友B:
具体型号不清楚,通常就叫作法兰型SMA座,注意看一下,法兰部份是后装的还是插座本来就是那样。

楼主:
哈哈,已经知道了,关键字 建伍对讲机 天线座

网友C:
对讲机吧

网友D:
又见到了一种新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