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_SRAM_Demo的疑问

楼主(2011-02-20):
在M051_SRAM_Demo里面:
定义SRAM_BUF是SRAM的起始地址:
#define SRAM_BUF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20000000+0x00000000))

SRAM_Write函数从0x20000000写入1K的数据:
void SRAM_Write(uint32_t ulData)
{
    uint16_t uiCount;

    for(uiCount=0;uiCount<0x100;uiCount++) //0x100*4=0x400=1K Bytes
    {
        SRAM_BUF[uiCount] = ulData;
        ulData = ~ulData;
    }
}

可是编译后map文件显示:

    STACK                                    0x20000068   Section     1024  startup_m051.o(STACK)

那是否意味着SRAM_Write函数把STACK区域也覆盖了?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A:
断点调试一下

网友B(2011-04-10):
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