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C中的ram和rom的一定空间,如何让编辑器保留?

楼主(2011-02-20):
最近在做887的bootload的时候,由于bootload是汇编编写,app是c语言PICC编写,想问一下如何在app的程序中保留汇编的bootload中使用的ram和rom空间,picc我的是最新的V9.80 45d试用pro版。
    如何是-resrom和-resram 两个指令,那么在具体的编辑属性build option中里如何设置?
    自己又看过user manual ,但是没找到相关的解释。。。

楼主:
恩,非常感谢,基本上就是这里了。我再补充个图片吧(无法贴本机图片)
操作如下:
// Enter menu option: Project->Build Options->Project
// On the Global tab, set RAM ranges to "default,-7E-7F -7D" to reserve 7Eh and 7Fh -7D.

楼主:
如附件工程,可以参考里面的设置[local]1[/local]

网友A(2015-09-10):
您好,我最近也在写16f886的bootloader,我想请教一下您一些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