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我,感激不尽。怎么用QT2测试场效应管的耐压

楼主(2011-02-20):
(无正文)

网友A(2011-07-07):
首先测量管子的耐压不用阶梯信号,可将阶梯信号关掉。N沟道场效应管相当于NPN型三极管,正电压供电,D、G、S对应于三极管的C、B、E。测量D、S之间的耐压,将G极开路,D接C插孔,S接E插孔,X轴20V/度,Y轴10uA/度,功耗电阻20K,逐渐加大扫描电压,注意观察有无电流,即漏电流。当电压加至有电流出现时应停止加压,此时可读出耐压值和漏电流值。当电压加至200V时还无电流,说明它的漏电流很小,漏电流和耐压可同时读出。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