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入处理?

楼主(2011-02-21):
(无正文)

网友:
你在哪里看到的?可能是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分开吧

网友A:
原理图上会把电容放在一起,但是PCB上是分开的

网友B:
有更多的,几十个排在一起,但104在PCB就分开到各个器件上退耦。

网友C:
LS说的有理,在PCB中,各个电容就分到相应的电源引脚上去了。。

网友D:
每颗IC都需要去耦电容,在原理图上都是接在电源和地之间,当然是多个并联了。

网友E:
多个电容并联可以降低电容的等效电阻(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