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的电流,有没有合适的光耦?

楼主(2011-02-21):
大侠
1A的电流测量,有没有合适的光耦推荐呢?
或者有别的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如果是交流的话,可以使用MOC3083

网友B:
楼主该不会将1A的电流通过光耦吧?用电阻分流即可。

网友C:
参考电流表的分流电阻,可以选择满足光耦的IF

楼主:
分流电阻?
就是说,在光耦的VF=1.1V的情况下
多余的电流通过电阻分担?
但是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电流分配不平衡的情况呢?

网友C:
好像有线性光耦,但不知能不能完全满足你这个要求。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大侠

网友B:
光耦并不适合作为测量元件,即使是线性光耦也不合适,测试低压直流电流用电阻采样,测试高压交流可用电流互感器,后面接运放做信号放大,然后驱动模拟表头或经AD后送数字系统处理。

楼主:
光耦并不适合作为测量元件,即使是线性光耦也不合适,测试低压直流电流用电阻采样,测试高压交流可用电流互感器,后面接运放做信号放大,然后驱动模拟表头或经AD后送数字系统处理。 ...
引用 网友B:

大侠,那如何隔离呢?
用光耦主要是为了隔离的

网友D:
9# haibushuo 貌似可以把光耦加在AD与系统之间。AD的电源和系统电源之间用隔离电源

网友E:
有线性光隔离ic的。

楼主:
有线性光隔离ic的。
引用 网友E:

那玩意,价格可是相当的贵呀

网友F: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芯片,不过也不便宜。不需要2个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