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6层板 成品率问题

楼主(2011-02-21):
大家好,请教大家个问题,我们用arm做的电路板,板子上也就是一些ROM,sdram,网口芯片,ad等,都是常用的片子,常用的电路,没什么复杂新奇的电路,可焊接出来的板子成品率只有6成多,有好的能用的,刚刚的能用,但坏的也 不少,查过几回,只有少得可怜的几个板子修好了,还有好多不稳定的板子,烦人啊,想问问大家,大家的arm板子成品率有多少,一般这问题处在哪个环节。

网友A:
6层板成品率起码要做到95%以上吧,然后再修修,基本可以做到99%以上,否则不亏死了

网友B:
先确认是PCB问题还是焊接问题,前者需要找合适的厂家并作严格的测试,PCB成品率在95%以上是不行的,失效率必须保证在千分之一以下,所以严格的测试不能省略。如果是焊接问题,那么改进工艺并确认焊料是否有问题,高管脚密度的元件特别是底焊型元件非常讲究焊接工艺和材料,同时PCB的焊盘设计和布局也要与焊接、贴片工艺相适应,一次通过率将决定最终的成本。

网友C:
分析得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A:
PCB的话,一般厂家给的条件就是千分之三的不合格率。我说的95%是焊接好之后的。
焊接良率一个跟厂家很有关系,还有一个跟板子的结构布局,还有跟焊盘的设计都有关系。比如QFN封装的,肚皮底下有焊接的,需要再焊盘上留几个孔,那样,焊接的时候才会产生向下拉的力,从而把芯片焊好。如果没有过孔,会出现虚焊。
还有你焊接如果想手机一样的量,那种大焊接厂是会有质量保证的,比如上ICT测试台啊。但是最难搞的是那种一个月就2,3K的,要说没量吗,有点,要说有量吗,大厂不放眼里。最尴尬。像我们做的6层,8层板,焊接良率差不多就是97%的样子。剩下的板子要靠自己修一下,不过基本可以修好。

楼主:
呵呵,大家说的很多,谢谢大家

网友D:
我来说说:
一个产品的好坏,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出来,
第一,市场效果,第二,就是成品率。

成品率直接决定成本。
成品率由几个因素决定:

第一:研发工程师的设计能力,主要涉及的方面,原理图的设计,物料的选择,方案的确认。
第二:生产环节的管控,包括物料和生产过程。

网友D:
从楼主的情况看:
主要应该是在研发环节出了问题。
PCB还有原理设计方面出现问题的面比较大。

做一个PCB很多要求需要注意的。

网友E:
首先要确保PCB没有问题。这一关要PCB厂家进行测试!
其次是焊接工艺问题。手工焊接需要注意防静电,焊接时间不能过长。
最后是器件质量问题。不要到市场买,要找厂家或大的代理拿货。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分数不好给了,大家都分点吧。

网友F:
我给你个实际的经验吧,你认真看看应该有帮助的。

04年我们刚做新产品的时候,成品率和你的情况类似。原因如下:
1、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批量小,加工厂根本不给你用机贴,肯接单的厂设备普遍是二手设备,非常差,锡膏很差,管理很差,钢网也开得不合适。基本上成品率只有一半,每次的加工数量50~100片。
2、pcb板厂质量不行,你别听他们说什么3mil也能做,那是样板水平,批量就不行了,过孔很小,那是薄板,厚板就不行了,飞针测试,测不出隐患。
3、原器件采购问题:因为批量小,能买到元件就不错了,所以很多不好的芯片,特别是拆包的芯片,引脚可焊性都很有问题。

到05年,每次批量上升到了200片,换了一家好一点的加工厂,成品率可以达到70~80%,原因:
1、pcb换了最好也是最贵的厂家,品质可以保证了。
2、加工厂锡膏质量可以保证,管理到位,但是它的工艺参数、钢网尺寸都不会按照最适合自己产品来调整的。
3、元器件采购基本得到了质量保证,都找厂家或者大代理商购买品牌器件。

07年,批量上升到500片,咬牙自己买了二手机器,自己生产,成品率上升到85~90%,原因:
1、生产线参数,钢网尺寸完全按照自己产品调整,保证了成品率
2、二手机器不稳定,所以很难超过90%的直通率。

09年,批量上升到1000片,全部更换为全新设备,直通率稳定在98%以上,原因:
1、新机器状态很稳定,工艺稳定,管理稳定
2、来料控制很稳定

现在的问题就是,生产线产能太大,自己的产品根本吃不饱,接外单的话太小的单(2000元以下)不划算,太大的单,生产设备产能又不够,不接外单呢,工人没活干就不稳定。所以也很郁闷。

网友G:
为了保证质量,一般PCB板做100%的测试,保证PCB没有问题才上生产线。
如果上面保证成品率达99%以上,就应该是电路板焊接过程的品质控制不好。
一般小的加工厂是先外发SMT厂贴片,自己再后焊,但有些工厂为了省钱,只能人工贴片,这样它的SMT焊接设备就比较落后,温度控制不到位出现大量因为温度过高引起的IC损坏,成品率过低,特别是DSP对于这些对温度特别敏感的IC。而因为焊接焊锡短路引起的不良率都不会很高。

网友A:
LS说的是,年前2000套玩意,1000套放在以前一直焊接的厂焊接,比较正常,另外1000套想尝试尝试新的厂家看看,结果,我擦,光焊接坏的ARM处理器就不少,欲哭无泪。焊的很烂。

网友H:
赵前辈:
  "生产线参数,钢网尺寸完全按照自己产品调整,保证了成品率",那我们这些小批量的板子,是不是可以考虑产品设计时就按加工厂的“生产线参数、钢网尺寸”做调整呢?山不就我,那只好我去就山了,这样对小批量的产品是不是有效呢?具体如何调整呢?

网友G:
除非纯手工焊接,小批量的板子,工厂也是会做钢网的,出现你上面的问题一般是因为过炉的温度曲线没有控制好,或者后焊时品质也没有控制好,于生产线参数、钢网尺寸调整没有关系,钢网只能适合单一的PCB板。你可以在发板做的时候自己到工厂监工,他们就会注意点。

网友G:
建议楼主多往工厂跑跑,这样就会学到很多东西,焊接不良品众多也跟你的PCB设计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F:
回复 网友H:

你说的这个问题只是理论上可以,实际上还是行不通。
比如说工艺参数,你这么小的客户,人家根本没空搭理你,工艺工程师都是伺候大客户的,另外只有有稳定流量的产品,才有可能逐步调整工艺参数到最合适。
另外我觉得你的成品率问题主要原因目前还不是工艺参数问题,所以你应该先解决主要问题。如果你每次的加工费都低于2000元的话,成品率问题是很难解决的。
比如你要确定加工厂是不是手贴的芯片(人家当然会告诉你机器贴,但实际上未必)?不良率主要是连焊还是虚焊或者来料不良?连焊一般是芯片没贴好或者印刷不好,虚焊一般是用二手锡膏或者印刷不好。

网友H:
不过我现在的还都是双面板,0.5MM间距的IC,问题还不大。

网友I:
我做个10片,6片出问题,就是焊接的人没责任心。
数量越少,人家不爱搭理。数量大反倒好办,找好厂子舍得出钱,设计人员得找经验高的,当然钱多。
一切都是钱的问题。

网友G:
我做个10片,6片出问题,就是焊接的人没责任心。
数量越少,人家不爱搭理。数量大反倒好办,找好厂子舍得出钱,设计人员得找经验高的,当然钱多。
一切都是钱的问题。 ...
引用 网友I:

10块板子就自己焊接了,还得让别人焊?

网友H:
10块自己焊,20块呢?30呢?

网友I:
10块是我找中关村高价焊接的,给人家1000块钱,4层,at91rm9200,本来
想做的不错,做100片卖,350块钱零售,支持web server,论坛,本地编译器
基本就是吧redhat移植到了arm上,结果。。。。。。。。。。。。
我修的时间太长了,成品率没法保证,只能放弃,后面没有20,50,100,1000的问题了。
还有29片空pcb放着呢。1800块钱啊。

网友I:
那是06年年啊,玩arm的不多,多好的机会。mini2440是后来的事情了,如果做出来,
没准就火爆了,当时,俺谁也不认识。
现在这个问题倒是好办了,认识很多焊接高手,甚至职业焊接的。但同样机会不会出现两次。

现在,我那个显卡,非常非常犹豫,因为有个更好的网络软件摆在我的面前--社会网络。

网友F:
回复 网友I:
典型的技术至上思维模式。
我觉得24楼还没搞明白为啥失败:
    啥叫没准就火起来?01还是02年年我就做了arm板,板子都做回来了,还是决定放弃,为什么?推广难!别以为移植一个开发环境就可以卖了,实际上每家做arm板的都活的很难,只有做方案才会活得好。一句话,arm板看起来很美,吃起来很香,可惜就是不能替你赚钱,不能赚钱那还有个屁用啊???
    至于显卡,我04年做显卡,但是你知道有现在有多少人做显卡?有多少人做出来卖不出去?我带显卡的主板售价才150元,你的显卡打算卖多少钱?
    至于焊接样板,就算别人焊的不好,也不是你做不好的理由,我们当初都是这样的,最后没办法自己焊接,都是从很低成品率走过来的才有今天的99%的直通率,你连开始的几步都没走,那就永远看不到后面的路。

网友I:
01/02做arm都没火起来,只能说明你笨;推广难不难看方法。
你移植一个redhat到arm上试试?
arm版人家mini2440咋那么成功?
做显卡人家迪文咋那么成功,还是说明你笨。

我不是焊工,没必要钻研焊接,术业有专攻。。。。。

网友F:
移植一个redhat算得了什么啊,别自鸣得意了。
mini2440也算成功啊。。。。。。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承认你是不笨,我就承认自己很笨,笨人自然有笨人的办法赚钱,我早就过了自以为是的年龄了。
迪文是很成功,可是你没有看到跟着迪文学的都没戏,你跟着迪文学也一样没戏。你看到的永远是老大如何成功,可惜那是别人,和你没有关系。
你当然不是焊工,却把项目失败的责任都推给焊工,这算什么呢??很光彩吗?自己不行就是不行不要怪别人。

网友I:
移植redhat不算啥,但你想到了吗?你想到这样做的意义吗?你会吗?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但你肯定不行。

一年卖几十万块,不算成功吗?卖开发板到这种程度,谁能超越?

我干嘛跟迪文学?他那点东西,没啥可学的。
他找到了一个别人想不到的市场而已,俺想到了一个统一地球的办法:lol,俺要拯救地球。;P
那不是项目,是我自己玩的,焊工是中关村的老板,我给钱,还多给钱,比别人多几倍,还tm.d不给我弄好,不怪他怪谁?
现在,我显卡的板子,俺找的焊接是俺的一个靠谱的朋友,焊接绝对没问题。
但元件质量出问题了--村里东西就是不靠谱。

网友I:
当时,我找不到靠谱的焊接的人,我也没那个水平。
还有,让我弄几千块,几十万扔进去,我也没那个钱,所以,只能放弃。

网友I:
现在,我这个显卡,也面临一些问题,但俺能找到人啊。
当初做的工程,也有很多朋友帮忙,朋友多了路好走。
这样,就不至于放弃,可以继续。

我是04年转做硬件,06年练手,没人脉,没人气,没钱 -- 3无。

网友J(2012-07-09):
目前做Davinci开发成品率一直都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BGA 0.65mm的点距 3mil的线间距
焊完后好多都是程序下不进去
要么就是长时间工作死机
成品率一直在60%左右
板子一直都投深圳的JBZ  觉得应该没啥问题
但是量上不去 SMT只能找小厂
估计主要问题还是出在SMT上
不知道闻亭、合众达这种公司做davinci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
不至于一次都焊几百上千块板子吧?
有没有知道内情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J:
没人回复?
自己顶

网友K:
可靠的设计+靠谱的焊接工艺+靠谱的焊接人员+适合的钢网+可靠的芯片供应商=高的良品率
每个环节都是关键啊,如果设计没问题,建议找个有经验的焊接公司,不在乎公司大小只要手艺好小作坊的焊接成品率也很高。ARM,DSP的板子小弟焊过不少,主要是确保钢网质量,锡膏质量,回流焊温度的值,操作过程一定要细心

网友L:
肯定不会这么低

网友M:
焊接是一门学问  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