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存在压差

楼主(2011-02-21):
da采集输出不准,以前的实验板输出偏差大概是0.3mv,但是做成pcb版以后,da输出偏差达到1.5mv,这大大影响了我的最终输出结果。
测得实验板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的压差就是0.3mv ,pcb板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的压差是1.5mV ,我想知道什么原因可能导致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压差变大?
还有da采集输出不准的可能原因
da我选用的是max541.

网友A:
地阻抗造成的  请问PCB板是几层板?如果是四层板 地阻抗可以做到很小

网友A:
另外  如果是四层板,数字地与模拟地之间不要加磁珠,单点直接连接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双面板,中间用磁珠连接的
pcb板已经做出来了,还有没有什么改善的办法?难道必须重新画板子?如果重新画板子需要注意些什么?
现在的板子是:模拟地顶层,底层覆铜。
数字地线宽1.2mm,0.8mm两种。

网友B:
连接线的阻抗,一般只能尽可能加宽线条或缩短连接距离等办法来减少。

网友A:
你可以先把磁珠去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磁珠去掉还是短掉?
我觉得去掉的话似乎不可行吧,电路的地都没有连接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以后布板子的话这个得考虑进去了~~~

网友A:
我觉得数字地和模拟地存在压差是正常的   只要模拟地阻抗足够小一般不会造成模拟量输出误差

网友C:
磁珠不适合串在地回路中,而是应该串在电源回路,电流较大时,磁珠的内阻影响很明显,而数字电路的工作电流具有波动性大的特点,更不能在地回路中接入具有明显阻抗的元件,而是应该想法设法的降低地回路的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地阻抗足够小?  在pcb布线中是如何实现?走线尽可能短?尽可能粗?为什么模拟地的阻抗足够小了,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压差就足够小了?
期待解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何降低地回路的阻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模拟地阻抗足够小?  在pcb布线中是如何实现?走线尽可能短?尽可能粗?为什么模拟地的阻抗足够小了,数字地与模拟地的压差就足够小了?
期待解析 ...
引用 楼主:

除了走线足够短和足够粗之外,还有chunyang说的不要在两地之间用磁珠。因为磁珠上的压降会随信号频率的升高压降增大,两地之间的压差主要是他造成的。
磁珠上的压降可能由数字电路的噪声引起,还有可能由外部串扰引起。

网友A:
当然EMC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看不到你的PCB,不好说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是不是将磁珠换为0电阻会更好些呢

网友E:
可以0电阻,也可以直接导线连起来。

网友F:
换成0欧电阻应该能好些!

网友G:
感觉应该是磁珠上产生了压降,
如果电路工作的信号频率较高,
压降就明显。

可以在磁珠两端各并联一个电容,
降低交流对地阻抗。
视你的工作频率而定。
一般应该是1uf,或者0.1uf.
主要虑高频。

网友H:
这个电压是在磁珠两端测到的吧,那么
首先,不能把磁珠去掉,噪声会串到模拟端去。
然后找频谱仪测一下噪声特性,
根据噪声特性,确定噪声源,
从源头消除噪声。

网友A:
ls 如果模拟部分地阻抗足够小 磁珠完全可以去掉 虽然有数字噪声 但噪声源都是高阻抗源  不会有多少影响

楼主:
恩,大家说到的问题我还得一一消化,我有试过把磁珠换成0欧姆的电阻,结果压差更大了~~~

网友I:
1.可以上层走电源线,对应的下层大面积铺地,形成一个电容这样可以滤波。
2.并且检查一下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圆圈结构。
3.干扰可能是从地线串进去的,地线接大地试试。

楼主:
综合大家的观点,以及我实验的结果,这个压差确实是磁珠产生的,但是换成0欧电阻,解决不了问题。
针对我现在的pcb,19楼的办法比较可行。
这个问题牵扯的确实很多,pcb排版确实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例如抗干扰,去噪等等....学习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