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了一般是那些情况?

楼主(2011-02-21):
就是怎么降低单片机被烧的几率?保护电路啊

网友A:
想做芯片保护,
1.电源电压需要足够稳,尽量避免电压太高,高于工作电压而损坏。
2.IO做保护,防止干扰脉冲过来,损坏管脚,和芯片

网友B:
关键是分析损坏的原因,这多半是电路设计不当所致,需给出具体电路和应用条件。

网友C:
除电源稳定外,必要的加输入输出缓冲,低压控制高压应应有相应措施(隔离或接口电路驱动),禁止带电操作等

网友D:
原因有很多,方法也不一而论

看具体应用